[家电] 发现一个维修电风扇无刷电机的好方法

楼主(2023-07-08):
以前买的一个坏的电风扇无刷电机,用航模电调转速太高就保护了,把电动车控制器电压改低了就可以很好的驱动,而且比电调加舵机测试仪便宜不少,控制器是支持无霍尔启动的

网友A:
体积大不少,电调方案也不贵,10多块的电调,启动信号用单片机就是

网友:
不错,就是要接电瓶才能用,哦不对电压已经改低了

网友:
直接买个二手24v的控制器是不是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大不少,电调方案也不贵,10多块的电调,启动信号用单片机就是

这电机转速太慢用电调报错

网友:
方法不错,可以提高维修便捷性。

网友:
风扇原机的修好不行的吗?

网友:
折腾研究值得学习

网友:
只要不烧绕组,很多方法就是难易程度不同

网友:
不错又学一招

网友:
航模电调可以改参数呀,改下进角最高转速就行,电动车驱动功率都是几百W的,大材小用

网友:
也不错是个办法,一般控制器买个二手那都是白菜价,整一整还能看上去更专业.当然优先是原电调,我没有试过不知道低速运行会不会报错.

网友:
不错,一种新思路

网友:
思路不错,多一种方法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体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积大不少,电调方案也不贵,10多块的电调,启动信号用单片机就是

推荐一款便宜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