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众仪售后点赞!众仪ZT111售后归来!

楼主(2023-07-08):
之前,有网友反应众仪售后不好,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应售后不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自己体验一下!
把手里的众仪ZT111校准故意搞乱!发回售后!
6.29寄出,今天收到了!
测试各档位精度都不错!校准及寄回的运费,都没收费!

但是表本身确实差强人意,用料就不说了,这千年不变的转盘设计,真让人头疼,新表就又接触不良了,好多档位变成mV挡了,检查一下,是主板和转盘之间压的不够紧的原因!唉!出现这种问题的表,一般都会有心里阴影,基本不敢使用了,因为测量没有任何可靠性可言了!

网友:
设计原因带来接触不良?谢谢楼主,已解毒。

网友:
这表唯一注重的就是颜值。

网友A:
众仪售后的好坏可能和售后技术人员工作态度有关吧,遇到工作认真的,就解决问题了,遇到混日子的,就坏了牌子的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仪售后的好坏可能和售后技术人员工作态度有关吧,遇到工作认真的,就解决问题了,遇到混日子的,就坏了牌 ...

大部分厂家售后应该都存在人的差异问题!哈哈

网友:
产品好不好,售后都是重点。

网友:
玩具厂的售后改善了吗

网友:
福禄克也不咋的,就那样,只是国人对进口较宽容,对内较极端。

网友:
众仪也算是国产表的好表了吧

网友:
玩具表,总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浪费了这用料

网友B:
我第一次就跟你说,这种接触不良是典型的预压力问题。就算簧片和触点镀金的,压力不够还是会接触不良的。当然,你说走线好一点,比如电阻可以测量可以跳过触点阻值那倒是真的,但不是众仪独有的问题。比如一代经典vc86e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维修服务好,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就跟你说,这种接触不良是典型的预压力问题。就算簧片和触点镀金的,压力不够还是会接触不良的。当 ...

我第一次就跟你说了,设计问题,这种转盘设计天生缺陷!主流仪表早就淘汰的设计方案,甚至说主流仪表从一开始就很少用这种方案…这种方案最常见的就是当年的廉价后的830  9205。时至今日还在用这种设计!

网友C:
拨盘簧片的质量也非常重要,仅靠压得紧来确保接触,没有多久PCB就挂了,簧片也磨出小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拨盘簧片的质量也非常重要,仅靠压得紧来确保接触,没有多久PCB就挂了,簧片也磨出小坑了。 ...

一个是基本功能,一个是长远的寿命,自动挡的档位比手动挡调整少多了,多少手动挡用了多少年簧片穿孔都还能用,又有多少人不懂这个,用一用就说要扔众仪的,孰轻孰重厂家没拿捏清楚。但楼主摸过那么多表了,开口就是没得修,修不好,设计问题,根本没有去试一试

网友:
我以前看你在那些垃圾830上花的时间倒是没少,铜箔烧掉都还想办法铺上去。众仪呢,我就不说别人都是一段时间出问题,拿到一个星期必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了,反正偏见倒是挺明显的。垃圾花很多时间修,60元功能和精度都优秀的小表总是很刻薄。反正大家看个高兴就是了。

网友:
转盘 表笔孔 接触不良是最让人捉急的

网友:
继续给众仪洗地,反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
众仪这个设计真他妈的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基本功能,一个是长远的寿命,自动挡的档位比手动挡调整少多了,多少手动挡用了多少年簧片穿孔都还 ...

啥也不懂就别整天洗白了! 新表接触不良,你跟我说是因为需要修? 凭什么? 我买表回来还要自己先修一下再用?设计不好就是设计不好,有什么好洗的?还什么压力问题,设计好了根本不需要多大的压力!设计有转盘的表,根本就不需要多大压力!众仪这样设计最容易出问题,一般接触不良的多数都是这种设计的表!要靠主板或者外壳压紧转盘,有时候压紧了也没用,因为这种简化版的钢珠转盘天生受力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