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来个无风枪焊闪存吧

楼主(2023-07-08):
全程可以无风枪    涂好油 油要够  原板高温锡无融化  中温可以融化  理论来说大概200度左右  刚刚好  摆好    上电  玩几分钟手机就可以了   不放心的可以推着它       搞好确发现没固件  有没有哪位大神有2258xt+bics5固件啊    没有的话只能拆了    这颗粒也不确定是哪个

楼主:
来个闪存特写吧  群联颗粒

网友A:
无风枪,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风枪,怎么操作的?

有钢网刷好锡膏  颗粒摆上去加热   这样就植好锡珠了啊     植好锡  抹油  摆好颗粒    垫高板子不接触板子背面原件就好了 我这双面颗粒我垫高大概3-4mm   背面太高这个就不灵了       不过可以上面再加一块板也可以搞  双面加热

网友B:
用什么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加热?

就ptc加热板啊  网上9块多那个400w就可以了

网友:
方法不错,ptc板子实用,拆led灯珠不可少。

网友C:
前两天试过用了拆报废的M.2固态,比风枪好用。风枪可能温度不够,拆要吹差不多2分钟。还担心掉点。用PTC发热台加热不到一分钟就能拆下,不过SATA背面有元件的就没法用这个方法。焊闪存我还是老老实实用风枪,因为锡珠是有铅焊锡,焊接的时候要比拆解容易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试过用了拆报废的M.2固态,比风枪好用。风枪可能温度不够,拆要吹差不多2分钟。还担心掉点。用PTC发 ...

偷偷告诉你一件事哦   不能加热太久哦    我有次直接板子渗出黑胶水废了

网友:
又可以节约一个风枪的钱了

网友D:
就是图片上的铁台子么?

网友E:
采用加热板焊接  难度很大 高难技术  不是一般人可操作的
    以前看过仅是焊接LED发光管  相对操作简单些

网友F:
如果用加热板直接加热闪存上面会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加热板焊接  难度很大 高难技术  不是一般人可操作的
    以前看过仅是焊接LED发光管  相对操作简单些  ...

比热风枪好点吧  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加热  间接就像我这样  用热量上升加热  缺点就是不能垫太高  不能局部加热(热风枪热量下降)  直接的就是板子背后无原件  直接放上去  热损耗比风枪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加热板直接加热闪存上面会成功吗

这个操作也行  但是比较难  我试过拆u盘贴颗粒背面也能干下来    你能摆准颗粒个板子也行

网友:
眼睛学会了,手学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难技术

只要温度够  真不难    摆好会自动回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图片上的铁台子么?

ptc加热片   淘宝搜一下就出来了   找合适功率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偷偷告诉你一件事哦   不能加热太久哦    我有次直接板子渗出黑胶水废了

我拆的是报废板,只要闪存不要板。用PTC加热台来拆机,温度不可控,很伤板的,如果不是报废我不会用这种方法,还是老老实实用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