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可以缩小信号吗?

楼主(2023-07-08):
运放运放,运算放大,那它能不能运算缩小信号呢?如果能的话要怎么设置它的反馈电阻呢?

网友A:
用电阻来分压信号,将分压后的信号给运放放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来分压信号,将分压后的信号给运放放大就好

意思是给运放一个小的信号再让它放大,假如我想得到一个输入信号0.5倍的输出信号,我先分压得到一个0.1倍的信号,再放大5倍得到0.5倍的信号,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电阻分压得到0.5倍的信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给运放一个小的信号再让它放大,假如我想得到一个输入信号0.5倍的输出信号,我先分压得到一个0.1倍 ...

输出带载能力(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带载能力(输出阻抗)

所以运放可以用来实现阻抗转换,把高阻抗的变成低阻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给运放一个小的信号再让它放大,假如我想得到一个输入信号0.5倍的输出信号,我先分压得到一个0.1倍 ...

电阻分压出来带载能力很弱,还有输出阻抗的问题,需要接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
射极跟随器

317-三极管射极跟随放大器,结构特点与应用,科学,科普,好看视频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8655978295502507802

网友:
当然可以用来缩小了 而且TI还出过一篇文章专门介绍这么做会不会不稳定 据说只要unity gain stable的都没问题 但是类似OPA637那种好像就不行

网友:
只要你喊小小小

网友:
可以缩小,但是通常不这么处理!
当然,楼主不走寻常路

网友:
电阻分压后运放做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