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5V,输出12V2A,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2023-07-08):
试过LM25118,在输入5V,输出12V时只能达到1A电流,要将输入电压提高到6.5V才能输出12V2A,LM2577也试过也是不行。

各位大佬还有什么方案?同步整流boost升压?
还有就是有没有方案能输入5V,输出24V2A?

网友A:
专门的升压芯片或者充电宝的升压板都行啊。2A也不是什么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升压芯片或者充电宝的升压板都行啊。2A也不是什么大电流

12V2A不算损耗输入就至少得5V5A吧,也不好弄,一般的适配器是不成的

网友:
学校作业又没有效率要求。直接上前后级一体Mhz级别的芯片就没意思了。降压用三极管也能做

几乎都是用555 3842 TL494 SG3535之类的驱动个高耐压三极管。
用555还要自己搭反馈电路。

48W 5V输入,要去到15A了。。。加油吧,这电感可不好买。按照电脑主板设计思路可能要用交错或者多相的方案了。这个要用MOS会好点。

网友:
用eg1162应该可以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V2A不算损耗输入就至少得5V5A吧,也不好弄,一般的适配器是不成的

至少楼主提到的芯片是可以的,电流达不到可能是输入电源限制,输出电容不够,也可能升压电路内部电阻过大比如MOS管内阻,采样电阻,甚至导线电阻。
看起来楼主这个是作业?可以把问题改成为什么你做的电路电流达不到,解决根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楼主提到的芯片是可以的,电流达不到可能是输入电源限制,输出电容不够,也可能升压电路内部电阻过大 ...

输出电容是220uf的电解电容+220uF的固态电容,后面我也试了在输出端子那并了个470uf的电解电容,也是5V输入时输出不了12V2A

楼主:
MOS管是NCE6050KA,数据手册上写,MOS管内阻小于19.2mΩ

网友C:
https://www.ti.com/design-resour ... power-designer.html

用TI的在线工具设计呀 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作业的话 不用考虑 成本 供应稳定性 供货周期 这都不算事 挑贵的整就行 找能开票的店买 回头找学校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ti.com/design-resources/design-tools-simulation/webench-power-designer.html

用TI的在线 ...

好东西啊,这网站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容是220uf的电解电容+220uF的固态电容,后面我也试了在输出端子那并了个470uf的电解电容,也是5V输 ...

可能性比较多,还有电感和二极管都可能有影响。检查下电路,没问题就换元件看看吧。

楼主:
刚刚算了一下,其实LM25118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在5V输入时,升压到12V,效率只有65%左右,所以在12V2A输出时,输入要达到5V7A以上,我可调电源最大6A输出,所以不行

网友(2023-09-20):
设计个升压开关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算了一下,其实LM25118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在5V输入时,升压到12V,效率只有65%左右,所以在12V2A输出时 ...

大电流5升12方案其实很多,但楼主现有条件下效率要做到90%(80%不够,需留下些余量),还是有难度的,电感就不好配。

网友:
加个变压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