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空调不制冷求助

楼主(2023-07-08):
家里的老海信单冷变频空调不制冷了,找专业维修人员都说不值得修了,买新的吧。但是这个房间基本不住人,买个新的也是浪费,就想拆开折腾折腾。

现在情况是内机开机正常,风量也很大,但就是不凉,打开外机发现电源板和控制板灯全不亮,量输入电压,220正常,通信好像是24到25跳动。拆下电源板,量变压器正常,继电器正常,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查了,特来咨询一下热心坛友:
1,能直接给整流桥送220电,整流桥输出直接接电源板吗?需不需要接假负载?
2,希望能指点下怎么一步步检查和排除。

网友A:
量大电容有没310v,量小电容有没12v,5v

网友B:
制冷剂外泄了吧

网友C:
修理变频板可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剂外泄了吧

外机灯不亮,和制冷剂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电容有没310v,量小电容有没12v,5v

拆下来可以在桌面上直接加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理变频板可是个技术活

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直接修外机电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可以在桌面上直接加电吗

可以,接零火就行,没310就是整流电路有问题,没12v是开关降压问题,没5v就是LDO坏,有5v就是cpu坏或者晶振坏。也可以直接给LDO加5v看CPU工不工作,只要CPU不坏都好修

网友D:
看你发的图片有3个保险管,先看它们断了没有(包括接触不良,因为生锈的太厉害)。有3个白色的光耦,肯定是开关电源。
打开外机发现电源板和控制板灯全不亮------想办法修开关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发的图片有3个保险管,先看它们断了没有(包括接触不良,因为生锈的太厉害)。有3个白色的光耦,肯定是 ...

保险量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量是没问题

拿下来砂光

楼主:
昨天加电量了,310V正常,十五伏没有,有说是开关变压器损坏的,拆下来量也都是通的,有办法进一步确定是不是坏了吗

网友:
量下15v负载有没有短路问题,从而断定是哪里的问题,也可能是开关电源问题,这种变压器不用拆下来,也可能是电源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