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高尔夫7车门限位器进水问题

楼主(2023-07-08):
高尔夫7,冬天的时候,有时会冻住车门,网上看看说是车门限位器进水啦。
一直很纳闷车门限位器怎么会存水呢?
最近想看看汽车的音响喇叭,就趁天热把车门拆开,看到限位器后,才知道存水的原因,原来限位器有个护套。
现在想请教坛友,这个要怎么处理,直接取消车门限位器护套吗?
其它的车也有这个护套吗?

网友A:
开个排水孔不行么?
应该设计是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排水孔不行么?
应该设计是有的吧。。。

设计没有,网上看看不少人反映限位器冻死的问题,都是去4S换限位器。
也想开排水孔,排水到门里面,不知道可行,所以求助。

网友:
粘一个细软管到门板出水口。硅胶管,柔软没声音。

网友B:
很多车是没有这个护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车是没有这个护套的

谢谢回复,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办。

网友C:
涂抹润滑脂不就行了吗?没次去4s店保养都是给涂润滑脂

网友:
我的车没这个护套,每次保养,4S确实给涂不少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抹润滑脂不就行了吗?没次去4s店保养都是给涂润滑脂

是这样的,冬天上冻的时候,车门会冻住,打不开门,涂润滑脂不能解决进水上冻的问题。

后续拆解处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3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