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佬们见多识广,一起来推荐下好用的电动工具吧

楼主(2023-07-08):
像我这样的新手对电动工具不是很懂,很想好好了解下,大佬们见多识广,是否可以推荐下好用的电动工具,推荐下我认为不错的
比如:

4v: 松下7410/7411,博世go2
7.2v: 牧田012/022,松下7421/7420/7520/7521
12v 电钻: 牧田332,博世GSR12V-35FC,大有5208,威克士130X,锐奇7312
12v 扭力批: 得伟601,牧田032
12v 起子机: 威克士132,米沃奇2551/2553,牧田111

网友:
找最贵的买准没错(有条件的话)

网友:
我这么说吧,直接上几个顶级牌子,没错的
反正就是我买不起的那些,绝对好用

当然了,低价的,我用过的,好用的,博世go2好像?就是切一刀那个版本,真好用
国产pdd已经有改进款了,而且已经把价格打下来了,t什么开头的那个螺丝刀,价格99,小螺丝也能用,扭矩很小那个,据说不错的

另外的就是20v电池的无刷了,据用过牧田的大佬说,丝滑
但是pdd上一机一电一充,带塑料箱,130左右的,要什么自行车,能用,差距肯定也有,但是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缺点

网友:
关键你买那么好,一年用得了几回?

网友:
4v扭力批我觉得松下7410就不错

网友:
4v扭力批
7.2v 扭力批 牧田012
7.2v 起子机 牧田022
12v 电钻
12v 扭力批 得伟601
12v 起子机 威克士132,米沃奇2551/2553
你这些过不了多久又要换,亲身经历
建议
7.2v 扭力批 松下7421
7.2v 起子机 松下7521
12v 电钻  牧田332
12v 扭力批牧田032
12v 起子机牧田111

网友:
找最贵的买准没错,买电池可以共用的

网友:
刚买过的东成无刷,好用。

网友A:
这个是抚摸党的选择,做工地的哪里用这么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抚摸党的选择,做工地的哪里用这么贵的,

我天天用,一把东成16V有刷,一把大艺无刷角磨机,一把大艺无刷锂电钻,天天钻孔切割折腾,两年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天天用,一把东成16V有刷,一把大艺无刷角磨机,一把大艺无刷锂电钻,天天钻孔切割折腾,两年都没坏 ...

工作为了赚钱,赚钱为了提高生活品质,不然的话有什么意义,赶紧换好些的试试

网友C:
增加如下:
3.6v 松下7410
7.2v 松下7421 松下7420
12v  博世GSR12V-35F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增加如下:
3.6v 松下7410
7.2v 松下7421 松下7420

其实不需要 FC,35就可以了,千元以上的12V其实实际差距并不明显,按喜好买就行了,喜利得泛音麦太保费斯托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需要 FC,35就可以了,千元以上的12V其实实际差距并不明显,按喜好买就行了,喜利得泛音麦太保费斯 ...

GSR12V-35FC是可换夹头的,可以应对多种极端工况。它内部齿轮箱、电机和其他12V-HX通配的。两者价格相差不大的。

网友:
你列出来的都可以,按自己喜欢的外观颜色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SR12V-35FC是可换夹头的,可以应对多种极端工况。它内部齿轮箱、电机和其他12V-HX通配的。两者价格相差 ...

我说的12 V除了 12V35,其它也都有快换版,这些是我买的一部分12V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12 V除了 12V35,其它也都有快换版,这些是我买的一部分12V机器

啧啧,这不是开了眼哦。喜利得是电动工具第一梯队的,价格也是高高在上的。12v快换一套含电池多少钱呀。

网友:
干工地也是越贵越好吧,只是价格贵也容易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啧啧,这不是开了眼哦。喜利得是电动工具第一梯队的,价格也是高高在上的。12v快换一套含电池多少钱呀。 ...

其实喜利得并不贵,一套比EC贵不了多少,博世12V我目前只留了小胖子和 12V 35,也买过 12V 30带冲击款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