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fs u盘 和 固态 u盘 有啥区别?

楼主(2023-07-08):
最近在选u盘。发现有一种u盘叫ufs u盘
和现在咱们论坛里买的那种固态u盘 有啥区别?
我看奥睿科就再卖 说是稳定不掉速
这是什么新技术吗?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直接M.2+个壳子 做高速的U盘不么?
现在M.2的SSD这么便宜

网友A:
UFS大多都是拆机颗粒做的,一手颗粒很少,大多都用在平板、手机等集成设备里,所以就算全盘不掉速其实也不推荐,毕竟来源存疑

固态U盘是把完整的移动硬盘一整套方案塞进去一个很小的空间做成U盘的样子,发热很可怕,耗电也很可怕,但是速度很给力

网友:
买个大牌成品最省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FS大多都是拆机颗粒做的,一手颗粒很少,大多都用在平板、手机等集成设备里,所以就算全盘不掉速其实也不 ...

慧荣SM2246xt主控,三星MLC颗粒,asm3.0桥接,详细炮制过程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7621-1-1.html  我想买这个U盘 你觉得如何 我不是太懂颗粒什么的 ,可以帮忙看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FS大多都是拆机颗粒做的,一手颗粒很少,大多都用在平板、手机等集成设备里,所以就算全盘不掉速其实也不 ...

固态U盘里面是USB主控芯片还是SATA固态主控芯片+USB转SATA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慧荣SM2246xt主控,三星MLC颗粒,asm3.0桥接,详细炮制过程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7621- ...

这个可以买,我前几天也看到这个帖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固态U盘里面是USB主控芯片还是SATA固态主控芯片+USB转SATA芯片?

是后者,所以说固态U盘其实就是移动硬盘,从成本和通用性来说其实普通移动硬盘更靠谱,坏啥换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买,我前几天也看到这个帖子了

容量有点小 要是容量大一些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买,我前几天也看到这个帖子了

他这个是固态U盘吧 就是那种有4K读写的那种吧 可以的话 我想入手了 ,这几天把我的TF都卖掉了 就是想买一个U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后者,所以说固态U盘其实就是移动硬盘,从成本和通用性来说其实普通移动硬盘更靠谱,坏啥换啥就好了 ...

如果装个SATA接口是不是就能直接插在主板上当正常硬盘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有点小 要是容量大一些就好了

要容量大就买标准2.5尺寸的移动硬盘,颗粒单个最大也就几个TB而已,价格还翻天,而且大容量也容易翻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固态U盘吧 就是那种有4K读写的那种吧 可以的话 我想入手了 ,这几天把我的TF都卖掉了 就是想买一 ...

有SSD主控还有桥,是固态U盘没错,4K读写其实不重要,除非你WTG不离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装个SATA接口是不是就能直接插在主板上当正常硬盘使用了

正解,你就当做是个2.5英寸缩小的样子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SSD主控还有桥,是固态U盘没错,4K读写其实不重要,除非你WTG不离手

asm3.0桥接 这是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sm3.0桥接 这是啥意思

ASM1153主控,SATA to USB 3.0桥接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M1153主控,SATA to USB 3.0桥接方案

你懂好多呀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懂好多呀  赞

我也刚入门,现在就是懒得自己做所以到处扒资料看看

网友:
现在固态跳水,U盘的水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