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海康威视录像机7108sn萤石云不在线

楼主(2023-07-09):
真是见鬼了,以前能在线,现在外网能通,路由能通,外网能通,在客服指导下设置了升级了,就是不在线。

网友:
升级了,是不是配置丢失了,所以不在线了,需要重新配置一下?

网友:
网络配置里,IPv4 勾选自动获取

网友:
重新配置一次

楼主:
配置没问题能PING通萤石服务器,就是不在线真怀疑给萤石拉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没问题能PING通萤石服务器,就是不在线真怀疑给萤石拉黑了

先把DNS修改为114.114.114.114,或8.8.8.8

楼主(2024-03-30):
TB买了个底层固件烧进去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