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C级锁芯这么自信吗?

楼主(2023-07-09):
众所周知,C级锁芯的钥匙,比较难配。

一是空白钥匙片比较难弄到,各厂规格不一样且不外售,不像AB级满大街都是。复制机也少,一般锁匠买不起。

二是复制加工精度要求高,齿多,变化复杂。差一点点,锁就空转。基本不可能一次成功,得参照原配,多次加工才成。

比如这种,双面,共6个齿轨:

我想把老锁芯都换C级,到货一看,钥匙是裸奔的。过去不都是塑封的吗?关键部位还套着纸板,防止拍照复制。

求科普。

网友A:
只能靠数字建模3D打印才能行

网友:
主要是现在真正用锁原始功能的地方起越来越少了

网友:
对于开锁人来说就是秒秒钟跟分分钟区别

网友:
C级锁芯的钥匙,比较难配。

网友:
随着锁和钥匙的加工精度的提高,锁的开锁齿多一组,想要打开的时间至少要提升一个数量级。

网友:
看样子就比较难配。

网友B:
钥匙只是增加匹配的难度,对于开锁加成十分有限,基本所有的开锁工具都不从模拟钥匙开始。

网友C:
图片这种大部分还都是假的,价格低的也离谱,6个齿轨大概率只用了两条

网友:
为什么自己配?直接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C级,先说钥匙虽然复杂,页数够多了吗,对现在流行钥匙复杂锁芯内的叶片数却不够的问题。

其实以前弹子锁也有,就是齿形开了,却只有一半,单面钥匙少,但是双面钥匙,如果齿形一样大概率只有单面有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这种大部分还都是假的,价格低的也离谱,6个齿轨大概率只用了两条

两条不说,点位还少那,看着花里胡哨的,其实六个点。也就是锁芯里只有六片叶片,三轨六片那也扯不是吗?

网友:
考验技术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这种大部分还都是假的,价格低的也离谱,6个齿轨大概率只用了两条

说的对,有很多看起来是有齿的,实际上就是个装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靠数字建模3D打印才能行

3D打印钥匙,无敌了,3D打印机锁匠专用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钥匙只是增加匹配的难度,对于开锁加成十分有限,基本所有的开锁工具都不从模拟钥匙开始。 ...

说对了,见过一种无脑撬锁的方法,就是用高硬度金属材料插入锁孔,暴力旋转(直接把锁芯扭坏),然后就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对了,见过一种无脑撬锁的方法,就是用高硬度金属材料插入锁孔,暴力旋转(直接把锁芯扭坏),然后就打 ...

你说的本质就是页数不够,钥匙复杂,页数没有就会导致你说的这种问题,因为页数是里面识别钥匙的同时也是抗转的机构。

好多说万能暴力钥匙,其实是找到该类型锁的最少页数支撑,比如该锁有六页,生产了十把锁,它总有一个点会导致其中一半的锁页收缩到距离锁框最短的位置,然后施加暴力旋转,就切了,

厉害的锁厂设计,就是避免这种最短出现,保持长伸出页数足够多。这样暴力转的时候,即使锁芯被撑碎也不转。

网友:
开锁的代价高低而已

网友:
看来锁也没想象复杂

网友:
这种钥匙,配一把五十块钱起步
反正确实不好配,对机器要求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