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闪迪cz50 64G优盘价格不到30元,为何64G tf卡价格接近60元:(

楼主(2023-07-09):
优盘比tf卡还多一个主控,
为啥优盘反而便宜呢

网友A:
不会啊,我买的64Gtf卡只要十几块钱

网友:
TF卡里面也有主控,这东西价格看晶圆水准和速度标准的,好比你安国的USB 2.0主控64GB黑片到手十几块,人家U3标准的TF卡价格能买你几十个这样的U盘

网友B:
优盘门槛低,TF卡的封装一般做不来,不然也是烂大街

网友C:
cz50你看下全塑料,pcb板子薄薄的,写入个位数,最多10m,tf卡再怎么烂用bics4写入也有三十多读取破百,而且是用监控,记录仪上的

网友:
反正性价比高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我买的64Gtf卡只要十几块钱

什么牌子的tf卡?是新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盘门槛低,TF卡的封装一般做不来,不然也是烂大街

优盘门槛怎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z50你看下全塑料,pcb板子薄薄的,写入个位数,最多10m,tf卡再怎么烂用bics4写入也有三十多读取破百,而 ...

cz50用的颗粒和闪迪tf卡用的颗粒是不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D:
啥存储卡这种价格,京东自营的闪迪红灰卡才30,还不算优惠
也看卡的档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存储卡这种价格,京东自营的闪迪红灰卡才30,还不算优惠
也看卡的档次吧 ...

闪迪的64g优盘不到30元一个
但是闪迪64g tf卡一张接近60元,为何闪迪tf卡这么贵?

网友:
tf卡也有主控

楼主:
tf卡没主控?
你说的tf主控实际上是读卡器的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tf卡没主控?
你说的tf主控实际上是读卡器的主控?

不是读卡器主控,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944-1-1.html

网友E:
只是闪迪国行TF卡卖得贵罢了,你去看看凯侠64G,G2的TF卡(蓝卡),不也30左右,还保证50+的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闪迪国行TF卡卖得贵罢了,你去看看凯侠64G,G2的TF卡(蓝卡),不也30左右,还保证50+的写入。 ...

凯侠tf卡靠谱么,为何闪迪的tf卡这么贵呢

网友:
话说觉得自己的店大了就可以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闪迪国行TF卡卖得贵罢了,你去看看凯侠64G,G2的TF卡(蓝卡),不也30左右,还保证50+的写入。 ...

凯侠64G tf卡耐久么?放在摄像头中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凯侠64G tf卡耐久么?放在摄像头中效果如何?

算是原厂、平价、较高速的TF卡,靠谱肯定是靠谱的,但是耐久度肯定比不上闪迪、三星、金士顿的高耐久度的监控卡(当然这个是显然的,价格有几倍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