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个烧坏的插座;有电流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7-09):
厨房里的,gangpu牌,接大功率电器烧坏了,功率大概是超标了,否则也不会坏

换上最近的松下,一毛多

2元的

哪个好
另外,另一间屋子的插座,和烧坏的那个一样的牌子,插了一个接线板,接线板上插着电脑,显示器,显示器,音箱,接线板,手机充电器,移动硬盘电源
然后这个墙上的插座,有时候就会有电流声,按一下插头,有时就没有了
怎么回事

网友:
松下也有很多版本,也有针对中国便宜市场的简配版本。你这个松下要是真的的话也是减配版本

网友:
电流太大,叠加接触不良

网友A:
烧坏的 插座,两脚插孔明显距离过大,插头接触不良打火。
松下的接线端子是隧道式,比螺丝直压好,不会伤线。
路遥知马力,买个插拔紧的。

网友B:
有声音就是在打火,说明插头和插座接触不良,时间长了会发热。这样的插座最好更换,不想换的话要把插座的簧片重新调整一下。插座、插头、插排这些东西不要图便宜,要不然造成事故很严重。

网友:
电流声明显接触不良

网友C:
那块黑色的像铁皮做的。

网友D:
像这种最大不是只有2500W吗?超过2500W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块黑色的像铁皮做的。

是啊,铁,可结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声音就是在打火,说明插头和插座接触不良,时间长了会发热。这样的插座最好更换,不想换的话要把插座的簧 ...

所以不是电流声,而是火花声?
哪天凉快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最大不是只有2500W吗?超过2500W就不行了。

水泵电机之类的东西,长时间工作,它就融化了

网友:
铜接口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坏的 插座,两脚插孔明显距离过大,插头接触不良打火。
松下的接线端子是隧道式,比螺丝直压好,不会伤线 ...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松下和正宗不太一样

网友E:
松下插座世界排名前5名的。 有时烧插座并不是插座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松下和正宗不太一样

那是大陆专供品。

网友:
接触不良虚接

网友:
这个两孔,接触不好,只适合小功率电器。窄的两孔,适合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松下插座世界排名前5名的。 有时烧插座并不是插座引起的。

插头不标准,太薄,太窄也会造成烧插座

网友:
插座出现交流声肯定是接触不良导致,可以拆开插座检查一下插片。

网友:
松下的,几元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