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筒友小风扇改Type-C口;厂家挖坑,5V红负 黑正!烧的不见黑烟。。

楼主(2023-07-09):
某位筒友,小风扇的Micro USB接口改了个Type-C,上电就给板子烧了,仔细一看原厂电源线接反了,黑正红负,TMD

怎修?

网友:
哈哈哈
这厂家太鸡贼了!

网友:
厂家专门给DIY设的一个坑啊!

网友:
应该是厂家在其他产品上用剩的材料做的。

网友:
挖坑的厂家太多了,小鸡换的小音箱也是这样,还遇到过一次液晶电视的LED也是这样反着来的。

网友:
所以以后还要拆开看才行啊。

网友:
高价换板。买IC也不划算。

网友:
我有个电子称也是这么烧的

网友:
专业打击有经验有用户

网友A:
现在很多寨厂小家电都红黑反着用

网友:
我觉得厂家是故意的,我也遇到过,不过换之前我都要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寨厂小家电都红黑反着用

大神看一下,大概都有处理哪些原件?

网友:
这种小厂的产品俺一般都会跑一下线

网友:
对这种小厂从来不信他们的接线,一定要自己测一下。

网友:
是不是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先正常上电,测量一下各处电压

网友:
太凄惨了,下次一定要注意

网友:
不能怪厂家挖坑吧。

网友:
这是故意的 搞怪了买新的

网友:
无良的厂家!枉费楼主完美扩C口、热熔胶固定、焊接等一系列动作+时间,还好C口小板没浪费

网友:
悲剧了,踩了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