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一个SSD 硬盘 想拆了做个U盘。。。。

楼主(2023-07-09):
型号见照片,我该买个什么样的主控的U盘套件呢?

网友:
我也有个MLC的sata盘,不知道要不要拆

网友A:
没坏的话 先查一下颗粒的ID

网友:
这应该是黑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坏的话 先查一下颗粒的ID

需要怎么查??

网友:
海力士 8A1A

网友:
看着像是海力士的颗粒,具体要看了id才能知道买什么u主控

网友:
羡慕动手能力..

网友:
没坏的话,直接用条易驱线来用不就好了嘛。

网友:
这种大工程建议找 @fanallen

网友:
直接用条易驱线来用不就好了嘛

网友:
直接用条易驱线来用不就好了嘛!!

网友:
应该是海力士3dv4的闪存,建议用SM3281

网友:
找个硬盘盒,读取以下颗粒的ID,或者直接插电脑上读取

网友:
8a1a 328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