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110v焊台怎么在220环境下用

楼主(2023-07-09):
我记得开关电源自带转换,能简单搭建吗,还有有这个可以吗,
ps突然想到这种变压器应该是全桥整流,然后我改成半桥是不是就可以了?110伏变压之后,输出打比方是24伏,220伏的话,应该是48伏了,我如果采用半桥的话,他输出也还是24伏,但是功率的话,是不是还是足功率呢?

网友A:
最实际用的是入手个比最终容量大10-30%的220-110全隔离变压器

网友:
有的开关电源能有这么高的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二楼给出的方法应该是最可靠的

网友B:
线性变压器如果有绕组可以改,没有换变压器。

开关电源视情况有些可以改

网友C:
只能换变压器,这种调压只适用纯电阻电路

网友D:
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的

网友:
好像有一种转换头

网友:
弄个逆变器试试

网友E:
上自耦变压器或隔离变压器,功率余量留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的

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实际用的是入手个比最终容量大10-30%的220-110全隔离变压器

这个有点奢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变压器如果有绕组可以改,没有换变压器。

开关电源视情况有些可以改 ...

绕组对半砍吗,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变压器如果有绕组可以改,没有换变压器。

开关电源视情况有些可以改 ...

绕组对半砍吗,不太想动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换变压器,这种调压只适用纯电阻电路

电钻角磨机电机调速不是也用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自耦变压器或隔离变压器,功率余量留够。

五六十,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组对半砍吗,有点浪费了

什么绕组对半砍,100V绕组是并联的改成串联。。。
有些变压器设计时候高压绕组就是可以双电压的。。。

220V绕组接法是100V电阻的四倍。。。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了,就一个壳子可以用了,这个壳子还是巴赫穆特成色的。
看外壳,都无法调温,如果不是高频的,主板也是废柴。
不如山寨纯铜936或者山寨203了

网友:
自己动手绕个变压器

网友:
串联同功率的哟用电器,比如灯泡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