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波茵B-196B冰箱知音

楼主(2023-07-09):
这次又选了这款波茵冰箱知音,价格5.74元,店家好评返1元红包,实际到手4.74元;买它主要是好奇想拆开看看与上一款的冰箱知音TC-196有何不同。

外观都是一样的,只是加了个牌子

用的也是假三脚插头

这款是用了12Ar的BT138-800E 三端双向可控硅,但俺还是觉得上一款的冰箱知音TC-196使用的继电器更加安全可靠

网友A:
现在的冰箱不需要这东西吧

网友B:
现在都精简成可控硅控制了,当年用的时候全插件,555+继电器

网友C:
这个控制冰箱制冷时间吗?然后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控制冰箱制冷时间吗?然后断电?

是的,不断循环开、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精简成可控硅控制了,当年用的时候全插件,555+继电器

现在都用单片机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控制冰箱制冷时间吗?然后断电?

双定时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停止,再经过一段时间再工作。

网友:
第一次见着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冰箱不需要这东西吧

一般冰箱都适用(变频除外),的确能省电

网友:
就是一个简易的带定时功能的插座了,还拖了一个尾巴

网友:
只要冰箱功能正常应该用不到这个吧。

网友:
直接买数字式定时插座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我拆过这种东西,以前都是贴片芯片加继电器配置的,现在减配多了。

网友:
连地线都省,缺德

网友:
这个确认对冰箱好吗 ?

网友:
毁冰箱神器
冰箱自己已经内建自启停程序,你用着冰箱嫌弃耗电高,就把温度设定高一些
这东西留给电车充电用可能还实用一些,怕忘了把充电器断电

网友:
还没有使用过这种东西。

网友:
现在不需要的,关开更费电吧

网友:
伤害压缩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