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风扇故障了,加点润滑油就好了

楼主(2023-07-09):
突然一下转的很慢,看了下不是电池的问题

拆开给电机加了点油,就好了。

网友:
这是成功水了一篇

网友A:
无刷电机,寿命不长,碳刷磨没了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寿命不长,碳刷磨没了就没用了。。。。

低值易耗品碳刷磨没了本也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寿命不长,碳刷磨没了就没用了。。。。

写错了应该是有刷吧,

网友:
以前的老DVD VCD机就用这种电机,静音寿命超长

网友:
前两天同事的剃须刀不转了,拆开一看,是电机卡死了,两端加点油,钳子夹住电机轴,来回活动几次就复活了。

网友:
这是不是公模啊,很多风扇都是一个样。
4054 500mA慢充,蓝皮电池最坑,只有1000mAh。我竟然傻乎乎地买了两个。

网友:
除了电脑的小风扇其他小风扇我还没有加过润滑油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一滴油搞定,强!

网友:
加油恐怕也用不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寿命不长,碳刷磨没了就没用了。。。。

无刷电机哪来的碳刷?

网友:
加油可以熬过1个夏天就赚到了。

网友:
这种电机好像都不太耐用

网友:
是不是公模啊,很多风扇都是一个样。

网友:
用久了都这样

网友:
我风扇不转了,就喷点WD40

网友:
我掏取这种小风扇电路板做18650电池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