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原压缩机是在r410或者r22系统的,可以用在r134a上吗

楼主(2023-07-09):
原压缩机是在r410或者r22系统的,可以用在r134a上吗,

网友A:
应该可以,雪种也可以互换,有同学把r32换成r410 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雪种也可以互换,有同学把r32换成r410 没啥区别

不知道雪种物理参数的情况下不要乱换.
r32可以换成r410那是因为r410本身就是为了改善r32的可燃性缺点而设计的,r410a成分50%r32加上50%r125

网友:
已经确定,r22的压缩机不能用于r134a,原因如下:
1.r22使用矿物油类润滑油,r134a使用脂类润滑油,二者不兼容
2.因为1,r134a对循环系统的干燥要求远高于r22,所以分子筛干燥管也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雪种也可以互换,有同学把r32换成r410 没啥区别

92的车加95的油可能还行,95的车加92试试

网友:
压缩机都换了应该可以额

网友:
最好不要换,还要考虑其他配套的零件是不是兼容

网友:
最好别用,有可能堵毛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