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pl引导真不错,速度快不少

楼主(2023-07-09):
因为群晖系统本身不大,只有几百兆,原来用的固定引导,加载速度有点慢,现在用了ARPL引导,快多了,也更流畅了/

网友:
求github 地址

网友:
群晖引导默认有个30秒选择时间,修改下配置去掉就快了,一个引导就几十m,能影响啥速度,另外引导只是引导,只是让群晖系统以为这是要群晖罢了,不会影响系统速度,只是你错觉罢了

网友:
NAS这玩意不是启动后只要不停电就几乎不会关机重启吗?
难道你这个是用时打开用完关掉的?不然的话,何必在乎那点引导时间呢?

网友:
新引导的方式确实有许多亮点。

网友A:
arpl是真方便,再不要考虑什么网卡驱动了,也不用改vid

网友B:
我用了这个,但是新手,有点问题解决不了
想设置成内置硬盘引导,然后安装完成了,就不开机了
估计是我刷的方式不对,周末再刷一次试试

另外,现在推荐7.1还是7.2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rpl是真方便,再不要考虑什么网卡驱动了,也不用改vid

arpl与其说是引导,不如说是个引导制作工具,会根据你的配置生成对应的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arpl与其说是引导,不如说是个引导制作工具,会根据你的配置生成对应的引导 ...

对的,step by step,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这个,但是新手,有点问题解决不了
想设置成内置硬盘引导,然后安装完成了,就不开机了
估计是我刷的 ...

兄弟成功了吗? 我也想做硬盘引导,就是二合一系统。

网友(2023-08-10):
自己回答自己
地址 :https://github.com/wjz304/arpl-i18n/releases

网友:
确实好用,不过原作者不更新了,现在是个国人在维护一个分支i18n

网友:
卡时间没,能快多少

网友:
arpl主要是方便,要哪些驱动能自己选

网友D:
很多自带套件都已经不支持6.23了,我上次手贱删了audio station 网上找了好几天,才找到6.2.3的audio的安装包

网友:
要自己编译的吧

网友:
arpl 是最简单的引导工具 对大部分主板有效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D:
很多自带套件都已经不支持6.23了,我上次手贱删了audio station 网上找了好几天,才找到6.2.3的audio的安 ...

大佬,能给个6.2.3的audio station的安装包么?

网友:
自己回答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