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文宇创新WY815热风枪塑料都融化了

楼主(2023-07-09):
文宇创新的,用了一段时间,

发表感想如下,价格不便宜,优点是体积小巧。

自动休眠功能还是不错的。
用编码器调温度有好有坏,好处是温度比较准确,但是调起来速度比电位器的慢。
但是最近热风枪的一个枪头发现拧不紧了,本来设计还是方便的,
插进去拧一个角度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已经锁不紧了,所以这个锁定方式还是有待商榷。
热风枪400多度的时候,如果风嘴掉下来了还是很危险的。

昨天换了另一个附送的小号的风嘴,因为原来那个风嘴已经无法固定了,
400度,2挡风量,用了一下,风枪是很热,都能看到风枪已经红了。
但是周边的塑料也融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风量比较小的缘故。
因为怕风调大了,把小元件吹跑。
但是热风枪自己的塑料都融了,这个设计是不是有点缺陷

网友:
高温小嘴风量太小

网友A:
外壳材料不行,我的也是这样损坏的。还有就是没保护。低价货都这样?

网友:
这个好像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材料不行,我的也是这样损坏的。还有就是没保护。低价货都这样? ...

这个外壳材料看来不行啊
不耐高温

记错了,刚才去看了购买记录
差不多400元

哎,有点不值啊

楼主:
是的,有点贵,其实公司原来有热风枪,体积大
不怎么用,这个胜在小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有点贵,其实公司原来有热风枪,体积大
不怎么用,这个胜在小巧

买过两台,吃灰了 wechat_upload168889208764aa72b713573

网友:
这也太坑了吧

网友:
我也买了这家,好几百块钱,有点贵,烙铁坏了,最近热风枪也挂了。

网友:
我用快克2008 , 450度,最小风嘴,20风量吹亚克力,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价格不便宜

网友:
还是选择大厂的安心,没有折腾的劲头了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一个保护程序,或者有感温的探头,温度太高就限流。或者限频率。

网友:
看来贵的东西也有不好的。

网友:
自身都不能抗热

网友:
这个热风枪手柄不是和快克2008一样的吗?难道材质不一样?应该有温度保险啊,把自己烧变形了,有点离谱。

网友:
可以向淘宝店铺就是作者反馈这个问题,他应该会接受的。

网友(2024-02-18):
外壳应该是塑料的,其实应该用耐高温的胶木的才对。还有这个应该是恒功率的不是恒温的,就像最便宜的调温烙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过两台,吃灰了

同样两台吃灰中,前几天通电看了一下上面那款的OLED屏也不怎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