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网段能不能访问?如何访问?

楼主(2023-07-09):
如图所示,我现在用的K2T路由,上接一个TP的路由。TP的路由是接电信网络的,是139.168.3.1。我用K2T接TP路由上,另设一个网段192.168.11.1。我能192.168.11.1这网段的电脑能访问上级路由的设备吗?如何访问?

网友:
建议花点时间看一下路由表设置教程,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学会

网友:
TP路由器的lan口网址是192.168.3.1,电脑直接访问这个IP地址即可

网友:
楼主不会以为你跟论坛在一个网段吧?

网友:
关DHCP插LAN口

网友:
一般路由级联的情况下,  下级路由的LAN设备都能访问上级路由的LAN设备, 但反之不行.  有部分路由能通过设置路由表来实现级联路由设备互访.

网友:
掩码255.255.255.0
改成255.255.0.0

试试

网友:
可以访问。可以试试7楼建议

网友:
下级访问上级,没有任何问题的,上级访问下级,要做NAT的。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啦!

网友A:
为什么要另设网段,下级路由挂在上级网段内,关掉dhcp不就畅通访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另设网段,下级路由挂在上级网段内,关掉dhcp不就畅通访问了

因为不想上级随意看到我这网段的电脑。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