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的显示器基本上都是Type-C ?

楼主(2023-07-09):
现在的台式显示器,基本上都有了Type-C 吗?或者说,有了这个Type-C ,档次就高了不少?

网友:
Type-C以后应该是趋势吧。

网友:
这样手机就能连接上显示器了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基本上都是Type-C,未来趋势,,Type-C的优缺点,,传输性能好,使用方便,,抗冲击力稍差

网友:
大势所趋吧

网友:
贵一点的才有

网友:
能比dp,HDMI有更大的带宽?

网友:
多一个接口肯定贵

网友A:
显示器不玩点花样骗不到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不玩点花样骗不到钱了。

又说大实话。

网友:
直连手机,让手机做主机作用。

网友:
不是基本上,是部分附加值提升的型号。
USB可以实现一线通,即供电和信号一条电缆解决。也能实现给桌面设备供电,通常也带有HUB功能。总体看对简洁桌面连线时有帮助的,尤其是有笔记本外接显示器需求的移动办公用户,一插就用,一拔就走,几乎完全代替了以前的 dock 功能。
缺点:贵些。

网友:
现丰的Type-C接口的不多吧,

网友:
没见过,还是DP、HDMI接口多吧

网友:
目前用的显示器没有c,只有dp hdmi dvi

网友:
带Type-C的贵几百块。

网友:
DP是不要专利费的,HDMI是需要专利费的,不知C口是不是也有专利费?

网友:
谁说现在的显示器都是type-c的?一般电脑主板或显卡的type-c接口其实就是一个type-c外观的USB接口,根本没有视频信号传输功能;只有部分比较新款的笔记本或高端显卡的type-c拥有完整的视频输出功能。na虽说是未来趋势,但目前绝不是主板显卡的标配,那么显示器的type-c接口的用武之地在哪里?

网友:
也不是说趋势,本来电子产品很成熟了,硬件不一定会坏,但是人心肯定是坏的,为了推出新产品,做不同定义的接口,让你坏了一个一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