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落地扇加了油轴承还是很紧

楼主(2023-07-09):
更新:上下左右轻轻敲了后好了,但是开机转了一会儿它会自动停,,风还时大时小的,这又是为什么……

电风扇不转了,拨了下扇叶特别紧,电机拆开给轴承上的油污打磨了下又加了油,变顺了;但是把后面带铜线的这块装回去之后就又变紧了,加了油也还是紧,不知道后面这块是哪里出了问题
wechat_upload168887530164aa3125ae8b9
wechat_upload168887548864aa31e0789f1

网友A:
前后不同轴,轻轻敲一敲

网友B:
对着装扇叶的轴上下左右前敲一下。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不同轴,轻轻敲一敲

搞定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着装扇叶的轴上下左右前敲一下。很简单的

敲完变顺滑了,但是装上扇叶之后1档启动不了,2、3档启动后转了一分钟左右就不转了,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对着装扇叶的轴上下左右前敲一下

网友:
把固定电机的四个螺丝,先松一点点,轻轻敲电机外壳再试转电机轴心。反复敲电机和试转电机轴心,直至电机轴心顺滑。把固定电机的四个螺丝拧紧,同时要保持轴心顺滑。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应该是前后支撑点不在同一根直线上,导致卡住了。

网友:
加了油以后,找个塑料手柄的螺丝刀,用塑料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然后就同心了。

网友C:
以前一个杂牌的电风扇也是加油用了一段时间就转不动了,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个杂牌的电风扇也是加油用了一段时间就转不动了,不知道咋回事

这种含油轴承的是这样的了。含油量太少,生涩。。。。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买直流电机。。直流的用的是滚珠轴承,耐用度比这个强很多,至少多出几倍的寿命 。。。。

网友:
引用 楼主:
敲完变顺滑了,但是装上扇叶之后1档启动不了,2、3档启动后转了一分钟左右就不转了,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

线圈内部短路可能性比较大,分相电容不良如漏电也有可能。

网友:
不能只加油,还得清理轴套孔里的油泥,再滴干净的油进去,最好弄快毛毡压在轴套上,给毛毡吸满油。
看转子似乎有扫膛

网友:
还是装配的问题。

网友:
看下轴向间隙大小,是否过小,可调垫片调整。

网友:
10多块换个带滚珠轴承的电机外壳

网友:
偏心了 紧外壳螺丝的时候随时用手转下轴 卡紧的话就调整螺丝松紧

网友:
可能把漆包线 搞断了短路了。
30块钱买个滚珠马达,包用5年,保养只需要滴两滴油不用拆。

网友:
前后端盖没装正,装配时轻轻敲轴,顺滑了再紧螺丝

网友:
还是装配问题,轴向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