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充气泵改充气头

楼主(2023-07-09):
一直觉得充气头不好用,充用气拧下来时还会放气,想到改这种打气嘴方便好多,上图了。

网友A:
是给自行车用的吗?这样改还能不能给篮球打气。

网友B:
这个改了可以给汽车轮胎打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给自行车用的吗?这样改还能不能给篮球打气。

配套有打篮球的气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了可以给汽车轮胎打气吗

平时就是给汽车和摩托车打气的。

网友:
还是按压式的充气头简单方便

网友:
有一个全金属的快夹转换嘴,几元...

网友:
还是那种金属按压的方便些,压下、怼上去,松开

网友:
接好管子压好压帽之后还上胶了?没必要啊

网友:
我和你反过来了,我把快接头换成拧上去的头,拧上去的才不会漏气,快接头才会漏气

网友:
电动打气筒

网友:
建议买欧耐单头美嘴,避免双头里面塑胶球老化裂开,导致2头通气打不进,故障排除麻烦。

网友:
旋转式的接头太不方便了。

网友:
某宝有转换头卖

网友:
我的也换快接了,不过是铁的

网友:
接头应该不用抹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