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美敦力胶囊内窥镜拆解 身体内游走的摄像机(PillCam SB3)

楼主(2023-07-09):
一个进去又出来的玩意,洗了洗,留下来拆解看看。科技含量高,但是贵的离谱,¥4300,里面居然会用干簧管这种公元前的零件来做开关。没拆开前以为会是霍尔元件什么的。

完整的包装

盒盖上有块磁铁,打开盒盖里面的LED灯就开始闪烁,应该就开始工作了。

放在手上和手指比较,还是很小巧的。再大的话吞咽就比较困难了

拆开头部的透明盖,结合的很是牢固,不像是胶水粘的。可能是超声焊的吧

中间的图像传感器、周围四颗照明用的LED灯珠

这是镜头部分

拉动上层的感光元件板,中间的电池和底部带处理器的主板就一起被拉出来了,结构看着很是简单

2节纽扣电池是日本村田的

murata SR927

软排线连接的另一块板上有个铜线圈,应该是发射天线,还有一个干黄管,是配合包装盒盖上磁铁作为电源开关用的。

中心的那个电源接触点应该有黄金

而且是带弹性伸缩的。真小巧,至于芯片什么的就不认识了。元件非常的少,本来想看看能不能搞搞当个摄像头来玩,看了下啥都看不懂,没戏!发射的频率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发射的内容是不是加密的。

谢谢各位的观看,有花了您几分钟时间,很是抱歉

网友:
玻璃IC,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A:
胶囊内窥镜,,应还有个USB接口类的配套设备,,配套软件 驱动等,无线传输数据用的,,一个胶囊没法玩

网友:
从哪进,从哪出来

网友:
干簧管没有静态功耗,霍尔有,里面扣子电池容量有限,所以为了避免用时电池失效才用干簧管,简单有效~

网友:
如果能用在大肠上还不错毕竟做肠镜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以色列初创公司Given Imaging是领先的胶囊内窥镜研发商,2013年被Covidien公司以8.6亿美元收购。2014年,美国医疗设备制造商Medtronic以430亿美元收购Covidien公司,从而将Given Imaging纳入囊中。

Given Imaging: PILLCAM™SB 3胶囊

采用最先进的胶囊内窥镜技术优化组织覆盖。当系统确定胶囊移动速度更快时,捕获图像速率从2到6 fps变化。提高帧速率灵活性可 最大限度地提高粘膜覆盖率,并支持组织采集,这种组织采集特别适合每位患者的运动。高质量成像支持更高的诊断信心 - 在一项调查中,100%的地理标志 ,对PillCam™SB 3系统提供的图像清晰度,自然组织颜色,平衡照明和整体图像质量进行了排序,高于上一代。专有的软件算法可实现更智能的视频编辑,比PillCam™SB 2系统效率高40%。

结构及组成:胶囊内窥镜(PillCam SB3),胶囊内窥镜记录仪(DR3)、阵列传感器(含传感器贴片)、腰带式传感器、RAPID 软件光盘(版本 8.0),非医疗附件包括:充电座,电源线,数据线,内存卡。
适用范围:用于2岁以上人群小肠疾病的检查。

网友:
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
差个终端是吧

网友:
这个好,应该没什么痛苦。比做胃镜舒服多了

网友B:
这个二手货的获取要使用便盆吧,蹲厕直接进下水道了。

网友:
药丸摄像头,第一次看到哈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技术含量,可以减少痛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囊内窥镜,,应还有个USB接口类的配套设备,,配套软件 驱动等,无线传输数据用的,,一个胶囊没法玩{:01 ...

斜跨式记录仪,用于和胶囊通信记录。。。

网友:
这个比较先进,集成度够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手货的获取要使用便盆吧,蹲厕直接进下水道了。

你好像对蹲坑有什么误解,蹲坑也有前下水式和后下水式之分的。前下水不冲是不走的。

网友:
一个记录终端和一条天线腰带。毕竟肠道是发卡弯曲折盘复的,天线是要多点布置节省电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手货的获取要使用便盆吧,蹲厕直接进下水道了。

身上背有接收器,接收器接收并保存影像,这胶囊走完全程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进入下水道才是正确途径,楼主中间截胡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身上背有接收器,接收器接收并保存影像,这胶囊走完全程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进入下水道才是正确途径,楼主 ...

为了环保截胡截胡吧。    二次利用是不太可能的,这东里离盒就开始照明,有效期内电池最长只维持8小时电力,排出体外需要8-72小时。大概率出来时候电力枯竭。。

胶封防腐蚀防水壳。换电池是别想了。

网友:
干簧管设计就是因为电力,干簧管是物理切断,也就是说在磁铁范围内的时候,除了电池内耗失效,不会被用电器消耗电力。

闪烁就是在拍照了,这东西不是录像的,而是连拍。。大广角走一路拍一路,直到电力耗尽。。

两节纽扣电池,设计寿命是8小时供电。 肠胃排除时间大于8小时到72小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