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jbc245,新搞的十几根内阻2.2左右的亮货

楼主(2023-07-09):
新搞的十几根内阻2.2左右的亮货,自己又配了%80的银焊料成本有点高单根银焊料3块了,不过焊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说效果秒杀压接发热芯,要链接的盆友下下面

网友:
放商城出几根,优惠下坛友也是可以的

网友A:
%80的银焊料直径多大的,电阻多大,哪里买的价格多少,我买过70银焊条7块包邮的电阻率是铜的10倍,焊出来是淡黄色和黄铜差不多,看介绍只含ag和cu其实是含锌和锡的不然导电不会这么差,最近买的10块包邮72银焊条电阻率是铜的4倍,焊出来和铜的颜色差不多,看网上介绍的72共晶银焊粉颜色和沙子颜色一样的
据说真的72银焊条导电率是铜的77%看商品页面标的,导热多少查不到,但金属导热和导电基本成正比

网友:
是从哪搞来的这亮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的银焊料直径多大的,电阻多大,哪里买的价格多少,我买过70银焊条7块包邮的电阻率是铜的10倍,焊出来是 ...

不可能这么便宜,72焊条一根五六十,我这个是我自己配的焊料

网友B:
应该是价格不菲的产品,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的银焊料直径多大的,电阻多大,哪里买的价格多少,我买过70银焊条7块包邮的电阻率是铜的10倍,焊出来是 ...

还有含锌的???????????????

补充内容 (2023-7-16 01:04):
哦 黄铜的啊 锌铜合金 黄铜焊条 你用黄铜干嘛呢? 这点很不理解 锌导热那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这么便宜,72焊条一根五六十,我这个是我自己配的焊料

怎么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价格不菲的产品,一般人用不起。

????? 估计不到二十块吧这个头或者差不多二十上下,没比T12高多少 ,就应该直接上这个,搞T12都后悔了 ,不够用,远远不够用,到头来还得买这个,不如直接接上这个,几年内短时间内在出现更新更好的之前基本不用升级了.算上焊台,模拟电路的DIY的基本一百元内拿下,甚至才80上下
早晚也是要升级的 不够用T12根本不够用 浪费钱不如一步到位

网友C:
这种微微发蓝的火候是最好的 你是拿高频焊接的吧?????????用明火加热的不可能焊成这样啊?

网友:
每焊接一个大概多少克焊料?望告知一下 希望你留意下这个事 拿个较为精准的电子称量一下

网友:
210的没有吗

网友:
t12那时候搞了很多,用不完了,别的芯不想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微微发蓝的火候是最好的 你是拿高频焊接的吧?????????用明火加热的不可能焊成这样啊? ...

就是明火焊接的,焊料一般放936头的一半,助焊剂放少点太多益出容易黑头

网友:
据说210的不能焊接 倒不是搞不到适合他的小头 而是太薄容易焊坏 不知真假 薄我知道是真的 比245容易焊坏也是真的 想想都知道 但是有没有太容易焊坏不知道 也不知是指用火还是用高频法 应该是指用火法 还是都是

网友:
商城没看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