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118自动升降压可调DC-DC电源模块开源

楼主(2023-07-09):
LM25118自动升降压非同步DCDC电源模块,输入电压4.5-35V,输出电压1.23-31V可调,最大输出电流8A,效率最高92%,开关频率400kHz。
LM25118是一个 3-42V 宽输入电压、电流模式非同步降压/升压控制器。

学校电赛培训作业要做一个输入5V,输出1.8-24V,最大电流2A的电源模块,所以就搞了个LM25118的电源模块,非同步的Buck-Boost电路。

实际电路中,MOS管型号我改成NCE6050KA了,因为5V输入时,LM25118输出的PWM波的电压只有3.8V,而原理图中的NCE7560K的完全导通电压是4V,因此用NCE7560K时,MOS管会工作在线性区,会导致输出电压不正常,所以我换成了NCE6050KA,这个MOS管的完全导通电压是3V。

电感我也换成了6.8μH的了。还有就是下面实物图中的LM25118芯片的2脚UVLO因为画原理图时那根线没连上,所以飞了根线上去,下面的PCB图和原理图都已修正了。

需要更高的输入输出电压可以自己更换耐压值更高的滤波电容,以及修改反馈电阻R9和R10的阻值,计算公式在芯片数据手册。

原理图和PCB图都在文章末尾,或者可以到立创开源平台看。

立创开源链接:https://url.zeruns.tech/nAPDy

LM25118数据手册下载地址:https://url.zeruns.tech/j2PjZ

实物图

LM25118简介
LM25118 宽电压范围降压/升压开关稳压器控制器 具有 使用最少外部组件实现高性能且具成本效益的降压/升压稳压器所需的所有功能。当输入电压低于或高于输出电压时,降压/升压拓扑可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因此,这款器件非常适合汽车 应用。当输入电压比调节后的输出电压足够大时,LM25118 将作为降压稳压器运行,然后随着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逐渐过渡到相应的降压/升压模式。这种双模式方法可在宽输入电压范围内保持稳压,并且在降压模式下提供最佳的转换效率,同时在模式转换期间提供无干扰的输出。该控制器易于使用,其中包含适用于高侧降压 MOSFET 和低侧升压 MOSFET 的驱动器。该稳压器的控制方法基于采用仿真电流斜坡的电流模式控制。仿真电流模式控制可降低脉宽调制电路的噪声敏感度,以便可靠地控制高输入电压 应用中所需的极小占空比。其他保护 功能 包括电流限制、热关断和使能输入。该器件采用功耗增强型 20 引脚 HTSSOP 封装,并且配有利于散热的裸露芯片连接焊盘。

元件购买地址

元器件购买推荐立创商城,优惠注册链接:https://activity.szlcsc.com/invite/D03E5B9CEAAE70A4.html
板上所有元器件都可以在立创商城买到,在开源链接里的BOM表那点立即到立创商城下单可将用到的元器件一键导入到购物车。

测试数据
输出带载测试
输入 12V,输出 31V时,空载电流 0.019A,空载功率 0.22W。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入功率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功率
效率
15.01V
4.56A
68.45W
12.06V
5A
60.3W
88%
6.51V
5.15A
33.53W
12.11V
2A
24.22W
72.2%
6.01V
3.95A
23.74W
1.81V
8A
14.48W
61%
6.51V
3.86A
25.14W
1.99V
8A
15.91W
63.3%
7.01V
4.32A
30.28W
23.89V
1A
23.89W
78.9%
11.99V
2.19A
26.26W
23.13V
1A
23.13W
88.1%
24.01V
1.62A
38.9W
12.03V
3A
36.09W
92.8%
24.01V
2.72A
65.31W
12.03V
5A
60.15W
92.1%
12V
4.35A
52.2W
30.38V
1.5A
45.57W
87.3%
7.99V
5.05A
40.35W
12.05V
2.5A
30.13W
74.7%

纹波测试
12V输入,5V输出空载时,纹波峰峰值8毫伏左右。

12V输入,5V 2A 输出时,纹波峰峰值15mV左右。

6V输入,12V 1.5A输出时,纹波峰峰值230mV左右。

12V输入,23V 1A 输出时,纹波峰峰值300mV左右。

12V输入,24V输出空载时,纹波峰峰值34mV左右。

12V 2A 输出,输入忘了多少,纹波峰峰值25mV左右

原理图

PCB图
顶层:

底层:

其他开源项目推荐

楼主:
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了一下芯片太贵了,都够买一个升压模块了。做几个玩就算了,也就是自己练习搞一搞吧

楼主:
立创开源平台审核周末不上班,等周一吧

网友:
太专业了

楼主那个示波表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