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普生投影仪更换灯泡CB-S05

楼主(2023-07-09):
爱普生投影仪更换灯泡CB-S05

灯泡寿命到了,亮度不够,更换新灯泡

拆开

更换

清理过滤网

清理

网友A:
爱普生自家的光源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普生自家的光源效果怎样

没有其他型号对比,不知道,机器不贵,灯泡贵,这个灯400多

网友:
好像有只换灯芯的

网友:
和打印机一个套路,耗材贵

网友:
机器不贵,灯泡贵

网友B:
使用长寿命的灯泡,可以减少更换次数

网友:
我有好多个爱普生投影机,都是不开机

网友:
好拆解材料,能出个精华。         不撺得拆解,还是拆机论坛吗?噗噗噗!

这个总成有单独的灯泡,还有芯片清零操作。。。自家的值得玩玩!!!

网友:
尝试用驱动板,100瓦LED加风冷散热器替代,电路部分加触发器,给LED恒流源供电。

网友:
换个灯泡400,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长寿命的灯泡,可以减少更换次数

买的是原厂的

网友C:
毕竟是原厂总成。        民间也确实有单独更换灯泡的,就是里面的玻璃碗那个部分单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毕竟是原厂总成。        民间也确实有单独更换灯泡的,就是里面的玻璃碗那个部分单独换。 ...

买过了,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D:
亮度调低,寿命长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亮度调低,寿命长一倍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