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淘票票取票机更换新扫码摄像头

楼主(2023-07-09):
淘票票取票机更换新扫码摄像头

故障是扫描二维码不灵敏,联系厂家,说发配件自己更换

淘票票取票机

新摄像头

反面

里面更换

安装到位置,有点不好安装,因为新的形状不相同,过程不描述
自己想办法

旧的摄像头

测试

网友A:
看起来这鸡鸡是瘟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这鸡鸡是瘟7???

是,老设备

网友:
厂家真鸡贼,弄个3无产品给楼主了

网友:
不一样的一律不装  后期容易扯皮

网友B:
USB接口的,现在机子真简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的,现在机子真简单啊

现在基本上都是模块化加缝合怪了,我这拆过一个刷RFID卡的查询机,里面就是小主板、触摸屏、一个没壳的无线读卡器加一个12V的电源,外带一个热敏打印机,外面的大铁壳子完全就是哄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基本上都是模块化加缝合怪了,我这拆过一个刷RFID卡的查询机,里面就是小主板、触摸屏、一个没壳的无 ...

曾经的华为荣耀平板5也是唬人,锂电池鼓包后,网购备用电池换的时候,才知道里面很空,主板没占多少,完全可以做M2固态硬盘扩展槽。后来荣耀平板v7用料好点,可惜把耳机孔取消,网上看拆解图有空位,能加耳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