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静悦变频空调安装

楼主(2023-07-09):
今上午安装的海尔变频空调,由于是自己安装,拍的不是很细致,凑合着看一下吧!
朋友的家电门头原本帮他安装空调的伙计伤手了,就让我帮他安装一下。去市里上高层装不了,平房还是没问题的。

拉倒客户家的空调包装......

拆包后的样子

开始顺铜管和电缆

缠包扎带。由于是自己一人干,需要用胶带隔半米缠一下,方便缠包扎带.......

包扎带缠到头的样子。干电工的我,对于缠这个还是得心应手的。

挂室内机。因为客户是拆旧的装新的,原来的位置不用改变。。再加上上一个空调也是海尔的,挂机板居然也能接着用.........

把室外机用绳子拽到平房顶,用砖垫高。按照要求接好铜管和线缆。稍加整理......

铜管接头和电缆.......

进行抽真空操作。

海尔对空调的安装有抽真空15分钟这个说法,必须到15分钟。还需要穿工作服拍室内机和过墙孔。 这些图片需要随着空调的客户信息一起上传。

网友A:
外机就扔地地上太好装了,看图片应该是通过一面墙再穿过地面的玻璃才接室外机,3米的管子够长?

网友B:
都是包安装的,想自己动手都没机会

网友C:
一直奇怪,空调连接管外层缠绕都是从内机开始,伸出墙外的部分淋雨后水就会沿缠绕缝隙流进缠绕层内

网友D:
外机直接露天摆放啊?这也太将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就扔地地上太好装了,看图片应该是通过一面墙再穿过地面的玻璃才接室外机,3米的管子够长? ...

这不是地上,是四合院 的平房顶。 三米管不够,但是空调内的半米也用了,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奇怪,空调连接管外层缠绕都是从内机开始,伸出墙外的部分淋雨后水就会沿缠绕缝隙流进缠绕层内 ...

不会,因为外面比室内机低10--15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机直接露天摆放啊?这也太将就了。

四合院 的平房顶,平房顶没法搭架子。

网友:
如果是沿海地区这样安装室外机遇上超强台风天气很容易被风吹倒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地上,是四合院 的平房顶。 三米管不够,但是空调内的半米也用了,就够了。。。 ...

看绑带手艺楼主属于安装的专家级了。
有资料强调外机安装位置要低于内机,便于冷冻油回流保证润滑,可是看到如楼主一样的把外机放房盖上,内机显然低于外机,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
干电工的我也会干这个

网友:
干得漂亮,就羡慕你们这种有技术的!

网友F:
外机不固定安装,受位置,管子长度等制约安装工没法子的。装修时要提前考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绑带手艺楼主属于安装的专家级了。
有资料强调外机安装位置要低于内机,便于冷冻油回流保证润滑,可是 ...

这种说法不对哦,压缩机这个名字不是白起的。

网友:
楼主手法专业,我是不敢修,也不敢装,自家的两台海尔同一型号同一故障现象,说是通讯故障,外机板都买好了,不敢出去,四楼,只好找瘦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奇怪,空调连接管外层缠绕都是从内机开始,伸出墙外的部分淋雨后水就会沿缠绕缝隙流进缠绕层内 ...

空调外机不怕淋雨管路绑带也难以透水的,尤其外机还指望风雨清洗尘土的~那些给外机戴个帽子的基本是弄巧成拙或者多捞材料与安装费用,需要关注的是管路保温层外的绑带应该是耐晒耐老化的绑扎严实程度,就见过某品牌的空调,过了一两年绑带就崩裂使保温海绵和电线散乱,加速老化电线散失冷量,置于高空处又难以重新绑扎,成为鸡肋。

网友:
空调安装必须抽真空15分钟,还上传现场照片,这要求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包安装的,想自己动手都没机会

我的朋友是销售的,由于他原来的安装师傅受伤,把我拉过去顶一段时间。我当地3个安装空调的受伤2个,断筋断手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机不固定安装,受位置,管子长度等制约安装工没法子的。装修时要提前考虑好 ...

他这房子从上面往下看就知道,北有北屋,南有南屋。西有西屋,东边是门口+车库(堂屋)。典型性的四合院性质。除北屋以外其余的都是平房。平方房顶用于夏天晒麦子和秋天晒玉米。。庭院还加了玻璃罩子罩起来了。。这样安装空调只能安装在房顶 和 屋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