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摩托罗拉BravoPlus数字BP机

楼主(2023-07-09):
93年的老古董了,正常开机。

以前在某宝上买过一个BP发射机,抽空追码,就能呼响了,哈哈。
频率152.6250MHz,晶振44.875MHz、中频17.900MHz

接收板是通用的,能和很多款摩托罗拉的传呼机互换。

关机电流0.13mA,开机待机0.31(4.32脉动)mA,蜂鸣+指示灯亮120mA

网友:
看电池弹簧像是镀金的。

网友:
按住顶部两个健开机进入测试

网友:
还能CALL吗

网友:
这玩意当年不便宜

网友:
上个世纪,带这个东西,B格就很高了,哈哈。

网友:
我那个电池盖丢 了

网友:
古老的PP机

网友:
当年可是个高端产品

网友:
有鬼

中止交易

网友:
只能当收藏品了

网友:
记得这款的背光是灯泡的,晚上看字巨费眼

网友A:
当年这玩意搞携机入网维修的地方要求可不低,第一次见法拉第笼实物就是在本地一个搞入网的地方。

网友:
现在的玩具,当时的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这玩意搞携机入网维修的地方要求可不低,第一次见法拉第笼实物就是在本地一个搞入网的地方。 ...

请教一下,用法拉第笼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远古时代的文物 。

网友:
一个时代的产物,谢谢分享。

网友:
老爸曾经用过的神器了,当年有1个全条街最靓的仔就是你了。

网友:
当年有个这东西还挺拉风的。

网友:
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长大买个bb机,结果长大后bb机淘汰了,小灵通开始流行了,又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