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SB3.2的 U盘读写速度10/40MB这正常吗

楼主(2023-07-09):
左边是 自己实测, 右边是卖家的宣传.(右下角有仅供参考)

明明是插在USB3的蓝色口上了, 怎么协议还是2.0呢

楼主:
同一个电脑  同一个USB口

网友:
插快点就是3.0,插的慢就是2.1,USB接口接触不太好也会变2.1

网友A:
插的时候用力,快点插,否则High不起来——话粗理不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的时候用力,快点插,否则High不起来——话粗理不粗

.... 我怀疑你在开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怀疑你在开车

但是没有证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怀疑你在开车

USB接口就像女人,你越是呵护越是爱护她就越不把你当回事,敷衍一下最多了,但是只要你粗暴点,设计十万次插拔次数保证双方都能爽

网友:
U盘读写速度,和主控还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B:
混论坛几年了,你是我见过第一个给闪存id都打码的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论坛几年了,你是我见过第一个给闪存id都打码的奇葩

应该是新手,大概率是把那个ID当序列号了

网友A:
查了一下TC58TFG8T22TA0D是1CE TLC的TSOP封装的颗粒,这个速度很正常,你换个好点的本子插上去可能跑满官方宣传的速度

网友:
正常是正常,2.0口读都跑近40了,我是没遇到过。但是这个感觉不怎么行啊。写入才10兆左右。跟我2009年买的TF卡一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TC58TFG8T22TA0D是1CE TLC的TSOP封装的颗粒,这个速度很正常,你换个好点的本子插上去可能跑满官方 ...

... 你咋知道是本子的

网友:
你看我十几块钱的TF卡写入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 你咋知道是本子的

这USB速度一看就是在HUB之下的USB 3.0,你这还连接了其他设备,我都不用看控制器资源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USB速度一看就是在HUB之下的USB 3.0,你这还连接了其他设备,我都不用看控制器资源树的 ...

这个真没有

4代I5的旧本子

上面除了这个U盘
就还插了一个  无线鼠标的适配器.

B450的台式机, 前面的USB3.0 坏了. 插后面有点麻烦. 所以  用这个旧本子 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有

4代I5的旧本子

直接插B450背后的USB试一下速度吧,AMD平台的USB 3.X速度都能跑到上限,人家直接从XHCI总线出来,不走集线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B450背后的USB试一下速度吧,AMD平台的USB 3.X速度都能跑到上限,人家直接从XHCI总线出来,不走集 ...

应该还是体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B450背后的USB试一下速度吧,AMD平台的USB 3.X速度都能跑到上限,人家直接从XHCI总线出来,不走集 ...

3.2GEN2  居然是从芯片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2GEN2  居然是从芯片组出来的

3.20还这速度那就是颗粒太拉带不动了……

其实USB现在已经属于慢速外围,被挂到桥下面也正常哈,现在好像管这个芯片叫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