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松下空调遥控器拆修

楼主(2023-07-09):
老妈家二三十年的一台松下空调,遥控器液晶反光纸严重老化, 因为这款遥控器不带背光严重影响日常使用,拆开换掉反光纸。

很老的空调了,好像叫松下乐声空调。

遥控器背光纸有老化黑斑,显示窗口塑料也严重老化发黄。

拆除外壳,遥控器按键还是非常灵敏的,主板上的印刷触点非常好,不像有些遥控器触点用几年就全烂了。

分离显示屏口与主板,主板底部有一个按压开关,由遥控器板面的翻盖控制来实现不同的设定,还有一个滑动开关选择A戓B模式,因为没说明书不知道模式有啥区别。

反光纸老化非常明显

透明显示框塑料严重老化发黄,有龟裂纹

主板背面

以前电池弹簧被腐蚀掉修换过

主板主控,不知道是摩托罗拉的什么芯片,芯片四周和一些元件上打有防水胶。
换好反光纸的效果,换背光纸的过程,忘记拍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液晶背面的银色那层纸撕下来, 最底层还有一层灰黑色的透明膜,不知道是不是偏光膜,撕的时候小心些,不要把它撕了,换上锡箔胶带纸,效果虽然比不上原装的,但是好歹能用了。

网友:
虽然质量不错,但年头多了还是避免不了老化,恭喜修复。

网友:
National好像是"国际"的意思...

网友:
National标的松下至少是90年代的机子了

网友:
质量真好啊

网友:
比科龙还古老啊。

网友:
有些遥控器时间久了,导电橡胶拆装后会却笔画的,你这还好

网友:
古老的空调,古老的遥控器

楼主可以网上买个万能遥控备用

网友A:
这用料后无来者了

网友:
遥控器用料做工很不错

网友: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
30年前能用上原装进口空调的家庭不一般,但为啥用了30年

网友:
看遥控器就知道空调质量了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修好了还可以继续用,网上有很多兼容遥控器,替换使用效果还算可以。

网友:
有点年代了

网友:
这个像是1.5匹的单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用料后无来者了

现在松下的遥控器依然是这种做工,,有些型号还是全玻纤板呢,,格力的长方形遥控也不错啊,,做工比这个N字头好

网友:
家里条件还不错吧!几十年用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