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功放有底噪,有救吗

楼主(2023-07-09):
不是翁的声音,是白噪音一样,一米之外大概听不见
音量旋钮调大调小,底噪都不变

手离近了,噪音变大

网友:
一米外才听不到,这个比较严重了。
一般来说,我遇到的情况是大概耳朵凑到音箱边能听到一些底噪。

网友A:
不成熟的想法
音源输入处,并接电阻试试。哪怕短接,试试是否还有白噪音,若有,就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B:
一般接地问题
拔了输入听听还有没有底噪
拔了要是没有的话就是引入的噪音
前面接的设备接地问题,且要和功放地接好

网友:
数字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接地问题
拔了输入听听还有没有底噪
拔了要是没有的话就是引入的噪音

拔了没区别,可能不是输入的问题,接其他功放没有这么大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成熟的想法
音源输入处,并接电阻试试。哪怕短接,试试是否还有白噪音,若有,就没必要折腾了 ...

完咯,没救咯

网友:
本底噪声,补啥都没用没救了

网友:
去换别牌子的

网友:
太差了,扔之!

网友:
这个音量控制的是音源输入处,白噪音可能是调音电路产生的

网友:
有示波器没?看看几个关键点

网友:
如果是甲乙类功放,应该是反馈环路开路,放大倍数极高的白噪声。
如果是丙类的数字功放,那就不好说啦:滤波不良,干扰等等。

网友:
数字功放不如模拟滴

网友:
散热片接地,别问我咋知道的

网友:
逐级断开试

网友:
看看是什么原因,一般滤波,接地,干扰。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输入端短路,看看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了没区别,可能不是输入的问题,接其他功放没有这么大声音

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