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振华430W冰山金碟金牌电源

楼主(2023-07-09):
一台电脑一插上电源,就听到“呯”的一声,接着电源里冒出一股烟和一股电容爆浆的气味,拆开看此电源是振华冰山金碟金牌电源,开盖后明显看到是整流后连接的250V1U 电容爆浆了,检查保险丝、整流桥和有关的元件没有烧,手头没有250V1U的电容,就用2个275V0.47U的安规电容并联代换,换上后测试电源电压正常,清理灰尘后装入电脑,开机OK,就此修复。查以前买时拍摄的照片,发现此电源的2012年买的,用了11年了。

2012年购买时拍摄的照片

拆开了

爆浆的电容及位置

网友:
用了挺久了,网上推荐这款电源的挺多

网友:
以前的老货质量都是相当不错的,我那台破电脑上的长城350P4也用了十年了,虽说现在在吃灰...

网友A:
是个体差异还是我买到的是假货?我先后买了两个长城350p4,都是一两年就挂了

网友:
同款电源使用中,当年399买的。

网友B:
看起来灰尘不过啊,楼主环境挺好的

网友:
轰一声,电容挂了。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牌子的电源现在价格不便宜哦。

网友:
质量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D:
早几天把台达750W电容全换成黑金刚了,就怕突然啪啪啪

网友:
超级花能用这么久难得啊。

网友:
这品牌电源质量还是不 错的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哟,等牙膏。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体差异还是我买到的是假货?我先后买了两个长城350p4,都是一两年就挂了 ...

大品牌电源不容易坏,使用电脑这么多年,买过几个品牌电源,用坏的就这一款,有的用的时间比不上这款,但都是用了五、六年以上。的如果一两年就坏,买到假货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真不错,只坏了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灰尘不过啊,楼主环境挺好的

不是环境好,而是这款电源号称冰山金碟金牌电源,其效率高损耗小,发热比较小,风扇平时不转或者慢转,所以相对灰尘少一些。

网友:
学习参考下维修电脑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的电源现在价格不便宜哦。

开始为了打开市场,有可能是亏本成平本来卖,现在名气大了,就要考虑利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几天把台达750W电容全换成黑金刚了,就怕突然啪啪啪

这个似乎没有必要吧?台达用的电容应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