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30倍变焦高端监控镜头(T5291,1080P)

楼主(2023-07-09):
1/1.8"的靶面,大变倍,最大支持30X,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比一般的镜头个子要大很多了~

三颗步进电机,分别做变倍,聚焦,红外日夜切换,光圈也是可调的
这颗镜头新的采购价格,应该要大几百块,型号应该是T5291,1080P分辨率

拆解分离,有兴趣的朋友请围观:

宽度接近60mm

长度130mm

变焦镜片组和电机,左边半部分

聚焦和光圈,红外切换部分

中部这里就是光圈的控制部分

尾部,接驳传感器,可以看到一级红外滤光片

FPC排线接头,接驳步进电机控制板

黑色泡棉,遮光的,撕开可以拆下来变焦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模组部分

拆掉三颗螺丝,步进电机就露出来了。支架和螺杆

螺杆间距应该是0.1/0.2这样的级别了。

螺杆的导槽

这里是聚焦电机模组部分

拆出来变焦电机,同样是螺杆

这个位置是光耦,监控步进电机的行程

中间的螺丝,固定镜头的两半

卸掉中间的螺丝,镜头可以拔成两半

变焦和聚焦,分离了。中间是光圈控制单元

聚焦部分

光圈部分

两片合叶,PWM信号控制,这里是霍尔反馈位置,来实现闭环控制光圈大小并定住,调整景深

红外切换,也是步进电机控制,还有减速齿轮

拆下来的FPC总成

聚焦的调整镜片,聚焦动作就是步进电机通过螺杆,推动这个镜片前后移动实现的

这个是变倍镜片组,也是步进电机通过螺杆,推动这个镜片前后移动实现的,变倍很大30X,所以行程非常长@

变焦1X

聚焦透视

拆出来的所有零件,变焦聚焦镜片组怕有灰,已经推到镜桶里去了。

网友A:
围观,楼主装起来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楼主装起来还能用吗

必须的哈!这个镜头不复杂。

网友B:
什么地方用的 铁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地方用的 铁壳的?

一般是高端的球机

网友:
装起来还能用吗

网友:
还蛮复杂的

网友:
看来来很复杂

网友:
这拆的很专业,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倍数直接可以当望远镜了,看看月亮不错

网友:
镜头拆解的细 致

网友:
不同凡响的东西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电路板部分故障,通电有聚焦动作,琢磨着能手动通电变焦吗

网友:
这东西做工真不错

网友:
里面需要真空或者充氮气吧

网友:
不知道三十倍变焦效果怎样?

网友C:
感觉还不够模拟头时代,索尼全铁钢款精密,18-50X变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不够模拟头时代,索尼全铁钢款精密,18-50X变焦

模拟时代的480线,肯定要差很多的,那个时候传感器才1/3"。
这个是单纯的 镜头,还不是机芯,镜头是纯正的30X光学变焦,还没算上DSP的数字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