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款松下洗衣机的波轮如何拆卸?谢谢!

楼主(2023-07-09):
请问这款松下洗衣机的波轮如何拆卸?要用到什么专用工具吗,比如拉马之类的,需要几寸?谢谢

网友:
拧下螺丝直接拿下,不紧

网友:
你测量一下尺寸,再网购,应该是有的

网友:
大号一字改刀

网友:
拧下螺丝直接拿

网友:
我拆过家里的松下,螺丝拧了,波轮向上就可以提起来。要拆内桶的话,有个很大的螺母,有专门的工具就比较容易拆。不需要拉马。

网友:
拧下螺丝直接拿下

网友:
转盘上用手固定一下,直接螺丝刀拆下就好了。

网友:
还需要确定是不是反丝

网友:
用时间长了,有的不好拆,用杠子加绳子翘

网友:
加松动剂泡一会,直接用螺丝刀拧下来

网友:
我之前的洗衣机,螺丝拆了,波轮拆不下来,做了四个钩子,硬拉。最后把波轮拉爆了。
-
这个螺丝买大号加长一字螺丝刀即可。有洗衣机专用螺丝刀

网友:
我的松下波轮洗衣机也是拆下中间那块大螺丝就可以把波轮拆下来,但是往上不太容易取波轮侧放会容易些。

网友:
刚洗过家里的,中间那个螺丝用大的一字批逆时针拧下,再用钩拉出波轮,可以看见一个大的锁紧螺母,用专门的撞击扳手才好拆下,然后用拉马拔出内筒,以上步骤为从未拆过清洗的,部件存在腐蚀、粘连,所以年代久远的最好买一套专门的拆卸工具,通用工具太难拆了,特别是那个锁母。

网友:
这个应该用个大的一字起子就能拆下来,按住波轮,使劲拧就行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反丝

网友:
新机器拆下螺丝应该就能拿下波轮了,用了数年的就要看运气了

网友:
我家也是松下,每年拆开洗一洗,拆了几次了
不用拉马,波轮拧下那个十字螺丝就可以拆下,要拆内筒的话有个大螺母比较难拆,用电扳手轻松拆下,没有电扳手的话用大开口扳手,榔头敲击扳手手柄底部也可以拆下,拆下大螺母后手提内筒,轻轻晃动上提,就可拿出

网友:
反是在转动部件上的螺丝都应该先确认是不是反丝。不过这种正反转的应该是普通正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