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一支无线话筒。本来想修的。

楼主(2023-07-09):
广播室里有一套无线话筒,好久没用过了。
打开看了下,电池仓烂了。晚上夜班无事,拆开看看,说不定还能抢救一下。

扭开话筒防喷罩,就看见咪头。咪头用橡胶与筒身相连,信号用两根细线与电路板连接,没什么特别的。
拉出咪头,看见一块电路板,好像并不大。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电路。但直接拉是拉不出 来的。
查看了电池仓那里有一个罗丝,拆下罗丝后,小心的拉出电路板。
电路板上元件不少啊。可是电池液也很多。心想不妙。
只见板上到处是电解水,绿汪汪的。
没有专业的清洗剂怕是洗不干净了。等买了清洗剂再整吧。

网友A:
别修了!不是什么好货!
古董电路,没有价值了

网友:
又是电池漏液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修了!不是什么好货!
古董电路,没有价值了

修,估计也是困难重重,不修也罢。反正是公家的。

网友B:
公家的东西吃灰的多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家的东西吃灰的多了去

是的,还有晶体管扩音机,投影仪等,都 在吃灰中。

网友:
中周的机子早期产品?

网友:
竟然有无线话筒用碱性电池,真不怕漏液吗?

网友:
单位的东西拆开看看可以了,别修别修,不然以为你搞坏的。。

网友:
腐蚀如此严重,太费工夫了

网友:
这样子别想修了

网友:
腐蚀那么厉害,只是电池漏液不可能的

网友:
应该修一下,可能还是可以恢复正常功能的

网友:
电池漏液腐蚀了,清理干净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
VHF波段、模拟式,电路板被电解液浸透,根本没有维修价值,特别是公家资产,坏了换新的。

网友:
中周是一个难点

网友:
都这样了,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扔了吧,救不活

网友:
全是分立器件的,调试是问题

网友:
长出来的绿松石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