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港货吹风机

楼主(2023-07-09):
某天以前同事打电话说有个吹风机瞬间发热丝红风量不大。自己拆开检查了电热丝风扇电机大二极管都没有问题。还说是从“外地”捎来的挺好不想扔了。拿到手了就是这样子的。花里胡哨还挺好看的。拆开以后是这样的
圈里是碰丝的四个面都有。逐一分开后开高温档从插头测量阻值15   、6欧的样子。掐指一算不对。这货不可能有三千瓦的功率就他这个头撑死八九百瓦。画简图
这个是“港货”有电源切换开关,所以就试着把把手上圆形开关拨到另一边再测量有六十多欧电阻,接大陆电算起来有七百多瓦得样子就靠谱点了。通电试试电机能转几乎没有风,电热丝又红了。查电机分得的电压不到两伏,用维修电源加十二伏风量也是不够。运转一会儿电机滚热了(判断坏了)于是趁热拔下风叶更换电机。装起来再试好了做上注释交差。
损坏原因  大概是在110伏档位上通220伏的电导致电机烧坏温度骤升过热开关没来的及断电发热丝就热的伸长变软碰线了。

网友:
吹风机贴图还挺好 看

网友A:
香港是230V,也不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港是230V,也不用切换

涨知识了,

网友B:
HK就插头插板用英标

网友C:
吹风机比较耐用,修好了还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外表太花俏了,应该是女同事使用了。

网友:
主人是个潮人啊

网友D:
看花俏的外表像是女同事,但楼主说还会自己拆开检查电热丝、风扇电机、大二极管都正常又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K就插头插板用英标

换成普通三爪插头了。估计原装的在中国大地上不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花俏的外表像是女同事,但楼主说还会自己拆开检查电热丝、风扇电机、大二极管都正常又不像 ...

你看撬的壳子接缝处象狗啃了一样会是女同志干的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风机比较耐用,修好了还可以继续使用。

看着还可以的。壳子也厚实。

网友E:
旧电机可能轴上绕头发了

网友:
修修又能用了

网友:
外壳真够花里胡哨的

网友:
外面像是贴膜了。

网友:
现在热风枪是不是已经颠覆了这个模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旧电机可能轴上绕头发了

就是烧了一部分线圈转子是五个极的,头发掏出来了,也加油了。就转的慢电流大。

网友:
保护措施还挺齐的,修修整整又10年

网友:
看来是谁手欠,调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