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 JMS580 + SM2258XT/59XT 单帖G2 固态U盘板子的一点心得

楼主(2023-07-09):
众所周知,黄鱼有种无桥无主控的 JMS580 + SM2258XT/59XT U盘板子卖

对于新手来说,从无桥无主控状态,到认1G状态,还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根据个人经历,分享一点心得

1)软件。首先 mp工具目录下 ini 文件最好移走或删除重命名
ini 常常会预先选定好固件,导致一运行 mp.exe 就自动刷入某个固件(有设备插入的话)

在没有 ini 存在的情况下运行mp工具,会先有个提示框,忽略它,之后在界面中选中 RD mode 启用编辑

2)无主控无SPI时,先焊接JM580
确定焊接好就插入电脑,mp工具列表会显示0M 容量设备,这个过程比较慢,但按我的经验最多不超过20秒。
超过时间还不显示,用烙铁加焊QFN

3)焊接空 SPI
为方便焊接SPI,拆掉SPI 旁的 10uF 电容

SPI 1脚是图中左上角
空的 SPI 如果是全新,推荐烙铁给引脚上锡
板子上的SPI焊盘上是无铅锡,流动性较弱,因此用风枪吹时,镊子要往下按以最大可能接合,这时中间的竖线焊盘常会有锡冒出来,不管它。
风枪吹完8个脚后,肉眼观察觉得虚焊的,用弯尖头烙铁补焊,有合适的刀头也可以

这时候mp工具就可以刷了
插入电脑会显示设备,还是0M 不过已经可以在 EEPROM 信息那里看到生产厂家
选择好固件和设备信息,Start 按钮就变为可用
按下start,过一段时间显示绿色pass,那肯定刷成功了
但如果卡住很久,用户把设备拔出最后导致fail ,这样实际也常常已经刷入

之后贴上主控立即认1G

网友:
买了10个,只能修复到5个左右
感觉桥接有特殊要求,买了一批拆机580 结果焊一个不识别一个,后来买了欧瑞科的580转接板,拆了2个桥接,直接就正常识别了。
然后把拆机的580 焊接到orico的转接板上,又能正常使用,奇了大怪了。

楼主:
我前后买的差不多25个吧
只剩3个未成品
当时怕拆机的580不好用, 我的 JMS580 都是从好的转接板上拆的

网友A:
我的40%的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0%的刷不好

江浙沪周边的话可以寄来看看,或交流心得

楼主:
PS
最近发现 以前认1G的两个SM2259XT 主控板
现在不认1G了
同时期的 SM2258XT 还都认

考虑到 两个 59xt 因为故障都不认的概率有点小
怀疑这是 JMS580 或者 59xt 的bug
给其中一个 59XT 贴上颗粒 插电脑
果然又认了 1G ,且 颗粒ID 显示正常

看来 59xt 空板子即使不认盘,也不代表焊接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
最近发现 以前认1G的两个SM2259XT 主控板
现在不认1G了

有些g2板子简化太多,确实在不上颗粒情况下就打开量产工具,容易挂,反而焊上后就能正常识别

网友:
技术贴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g2板子简化太多,确实在不上颗粒情况下就打开量产工具,容易挂,反而焊上后就能正常识别 ...

我的两个 59XT 都是原来认 1G
现在不论短接与否 都不认盘

拿其中一个贴上颗粒,又认了
这种情况也是首次遇到

网友C:
楼主,这个读写速度可以达到400-500MB/s吗

楼主(2023-09-26):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读写速度可以达到400-500MB/s吗

跟 58xt/59xt 2.5寸板子一样
速度看颗粒

给你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