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C 求个这款料板的原理图 YSP4-SA-CYS-S-007-12

楼主(2023-07-09):
9082HC 求个这款料板的原理图

料板号:YSP4-SA-CYS-S-007-12
原因:小白一个,板子不通电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A:
这玩意 据说换晶振 + 改跳线后就可以跟 59xt 互换
所以参考 59xt 吧

网友B:
什么叫不通电?,LDO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 据说换晶振 + 改跳线后就可以跟 59xt 互换
所以参考 59xt 吧

更难了初学小白 还在摸索中 正在补基础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不通电?,LDO都是一样的

就是通电后 电流表不动

网友B:
可能电流太小,量电压比较准确
正面3个6脚集成块,都是直流转换块,在en脚有效的情况下,输出端才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流太小,量电压比较准确
正面3个6脚集成块,都是直流转换块,在en脚有效的情况下,输出端才有电压 ...

就是说围绕着6脚量,挨个排查 对吗

网友C:
量IC周围电容的电压是多少 进来是5v 转出去是主控的1.2v  闪存的3.3v  你这个板子好像没有1.8v  1.8v也是闪存供电    量主控面左上角三颗电容看看多少   电压不对的话测试一下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IC周围电容的电压是多少 进来是5v 转出去是主控的1.2v  闪存的3.3v  你这个板子好像没有1.8v  1.8v也是闪 ...

有点蒙圈  能给发图 标记下吗 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蒙圈  能给发图 标记下吗 麻烦你了

红色圈应该就是进来的5V了绿色是IC 用来转电压等作用

橙色量一下就是5或3.3

网友D(2023-08-29):
怎么搞,想转成小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搞,想转成小U盘

我居然有一块一模一样的,贴59xt2,做成了优盘

网友(2024-08-28):
不知道这个文档是不是你要的。应该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