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个T12烙铁

楼主(2023-07-09):
自己组装一个T12。某宝买的电源,13块大洋。说24V5A,没有负载仪测不了。放入还是在某宝买的外壳。又花了14块大洋。在嘉立创白嫖电路板。3D图看一下。嫖来的电路板。切开两块。焊接好了,放入外壳里面,外壳的卡缝刚好含住自己做的电路板。还有花螺母垫在底下,底下还垫了一层绝缘PVC薄片。用2块多薅来的小电磨开个孔。乱七八糟的接线打火机烧热熔胶沾的指示灯,超丑。面板纸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没做,本来还准备做12-24V输入的接口,结果打了一个定位孔,最后找不到DC头。开机电位器开到中心位置,加热红灯快速闪烁。达到温度红灯开始慢闪抓拍灭灯的时候。关机就这样了,放起来准备吃灰

网友:
经典好用的T12

网友A:
用签到红包可以再撸一个3块多的24V电源,没有签到红包用农场阳光兑3元红包也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369-1-1.html

网友:
做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B:
成品板子都很小,你这个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签到红包可以再撸一个3块多的24V电源,没有签到红包用农场阳光兑3元红包也行:
https://www.mydigit.cn/t ...

唉,早一点知道就到了,都买了电源好几天了,也嫖了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早一点知道就到了,都买了电源好几天了,也嫖了板。

前几天有大神发过帖,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也没看到,我一般只看新帖导读那个入口,不然前几天就撸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205-1-1.html

网友:
可惜了,就这,还给整个铝合金外壳!

网友C:
漂亮的外壳,有内容的电路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板子都很小,你这个挺大

你看我这渣渣焊工,0805已经是我自己的极限了。加上自己只有这些直插电容,贴片电容没有。板子做大是为了把电源架空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oled

没有技术,一切从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的外壳,有内容的电路板,不错

14大洋的壳壳,肯定得有14大洋的颜值。

网友:
还是自己DIY的有成就感

网友:
打板定制的,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
没有温度显示,可惜了

网友:
至少来个数码管

网友:
挺好的,做得不错

网友:
已经有几个版本的t12了

网友:
小电磨还能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