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有大佬知道这个擎泰sk6221 25nm跳线吗(已解决)

楼主(2023-07-09):
有大佬玩过这板子吗,这个板子有不有25nm跳线啊,问卖家  卖家叫我直接贴,贴上  我c    不认主控发烫   求玩过的大佬麻烦指点下

网友A:
INTEL颗粒不是得剪脚么

版块里很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
大概率是没贴好短路了吧,TSOP比BGA难焊接多了

网友B:
跳线有没有先不说,我能确定的是你贴芯片第一脚反了。而且SK6221官方原本是不支持JCNE1的,这个是后来自己改工具加的速度是不错稳定性有一点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有没有先不说,我能确定的是你贴芯片第一脚反了。而且SK6221官方原本是不支持JCNE1的, ...

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颗粒不是得剪脚么

版块里很多这样的帖子

有跳线的板子不用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有没有先不说,我能确定的是你贴芯片第一脚反了。而且SK6221官方原本是不支持JCNE1的, ...

谢谢大佬  今晚回家重新弄下看看

楼主:
我去   确实贴反了

网友C:
我从淘宝上买的TSOP双贴板,上JCNE1是拆掉R17,但没量过,R27是连接哪2个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淘宝上买的TSOP双贴板,上JCNE1是拆掉R17,但没量过,R27是连接哪2个点的

淘宝那个我也买了,那个确实好一点,不过没货了。我这个现在是贴反了,尴尬

网友:
在论坛换了4块SK6211写保护板子,两块贴JCND1两块留做纪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线有没有先不说,我能确定的是你贴芯片第一脚反了。而且SK6221官方原本是不支持JCNE1的, ...

难道不是2片都贴反了吗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贴反了,和卖家说的一样,不用管什么25nm跳线  直接贴了就能开卡

楼主:
这焊盘有点短  不怎么好焊

网友D(2023-11-01):
双贴8DDK的TSOP颗粒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贴8DDK的TSOP颗粒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恐怕这主控不支持吧,你这颗粒上3267 68或者903它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恐怕这主控不支持吧,你这颗粒上3267 68或者903它不香吗

贴903不知道快不快

网友:
经典主控了,估计没人玩了

网友:
怎么感觉长得跟SSS613X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