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线性的数控可调电源:扬中科泰DPS3303P

楼主(2023-07-09):
这个电源有故障,拆开研究下。

面板还可以,用编码器调节参数,按键使用电阻分压供单片机判断按键值。
显示板的数码管和指示灯共用了3颗74HC595驱动段选和1颗ULN2003驱动位选。

电源采用环形变压器电压分段控制。原理都是大同小异。只是这个恒压输出部分有个IRF540和电阻搭建的放电电路,用来达到关机和从高压调到低压输出时候快速放电的目的。

调整管两颗并联,未拆开看型号,大概就是2sc5200之类的三极管。

散热片厚度还可以,打了很多孔做风道。

变压器短路发热烧化了点绝缘层,线圈正常,影响不大。

引起短路的元凶,三颗主滤波电容中的一颗短路了,拆了供电就正常了。

控制板MCU采用ATMEGA8,DAC采用4颗74HC595做16位R-2R电路设置电流电压。
模拟控制部分采用3颗TL082运放。继电器部分用1颗74HC595和ULN2003驱动。
板子丝印日期09年7月13日,十多年前的产品了。

短路问题解决后发现输出电压和设置电压偏差太大,设置12v输出7v左右,设置20v输出11.5v,设置22v输出19v,设置32v输出31.5v。
经过检测发现是DAC输出电压有跳变,设置20V时DAC输出0.812V,设置22V时DAC输出1.833V,设置32V时DAC输出2.24V。
电流部分DAC输出正常,这电压部分DAC输出就不对了,0.812V到1.833V之间的电压没有了。
换了DAC部分的4颗74HC595后故障依旧,那就是MCU发出的数据有问题了,而且打开输出后调节电压电流时数码管显示也不正常,关闭输出后调节电压电流时数码管显示就正常。
但是不会M8单片机编程,只有重新做主控板编程了。

抄了下运放部分电路如下图

如果电路改成下图红圈中那样我还能理解,但是上图中电压采样部分是怎么工作的?大家能不能讨论下?

谢谢观看。

网友:
居然是分立的DAC,16位的话理论可以输出65536级电压。

网友:
我有这个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用料挺足的都电源

网友:
那个环牛是真的秀

网友:
没看到继电器切换变压器抽头,这样的话低压大电流输出时的功耗相当大

网友:
环牛竖着放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做工看起来真心不错

网友A:
用心良苦的线路板。

网友:
滤波电容短路较少见,怀孕常见,电器也计划生育了

网友:
线性可调电源,使用才放心。

网友:
复杂的调节电路。

网友:
咱也不懂,咱也不敢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心良苦的线路板。

是啊,都加锡了

网友:
电解电容短路,
真少见,
一般都是容量降低了。

网友:
修好了,正常了,愉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