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和它比,所有的电钻都是弟弟。。。

楼主(2023-07-10):
有些活大扭力锂电钻也干不了。。。。毕竟那个齿轮箱就那么点大,主轴细。电动机也小,齿轮也小,主轴承 也就一拇指大。。。   所以就萌生了买一个大电钻的想法。。。。原本打算是买个飞机钻的。。。。但是飞机钻这东西没离合,我心里害怕。。。。最后买了这个巨炮,水钻。。。。。主机净重6公斤。。。这是手持钻孔机里面的天花板了。。。但凡是手扛的机子,基本上没有比这大的了。。。再大人就扛不住了。。。。这东西有三种用途。,可以做搅拌机。非常好用。搅灰搅面粉都行。还可以充当飞机钻用有转接夹头买。主要就是金刚石钻孔机。这东西装在支架上还能当台钻用。。。。

论抗造能力。。。。手持钻孔设备里面。。。这是绝对的大哥大。。。。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新手千万不要玩这东西,容易致残。我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用这工具我都十分警惕,离合器是本人精心调教过的,扭力扳手调整参照德国同类产品厂家的官方视频教程,锁紧螺母打了螺纹紧固胶水。

楼主:
现实生活中有拿电锤打面粉的,其实选型错误,应该用飞机钻或者水钻配合大螺旋搅拌杆子那效率足够你开包子铺面馆面包店用了

网友A:
辅助手柄处接根长杆,用的时候长杆顶墙体上,还算是安全的,手柄越长越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实生活中有拿电锤打面粉的,其实选型错误,应该用飞机钻或者水钻配合大螺旋搅拌杆子那效率足够你开包子铺 ...

我就是电锤打浆,因为不想再买工具,而且是闲置的电锤,没离合功能的。闲物再用

网友:
见到有电锤搅腻子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手柄处接根长杆,用的时候长杆顶墙体上,还算是安全的,手柄越长越安全 ...

哥们是行家啊,今天还和别人讨论这问题

网友B:
来吧,让我们见识识,扭力多大。另外告诉你,水钻也有电池的,比如米沃奇。无论功率,扭力,效率,你这都是弟弟的弟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吧,让我们见识识,扭力多大。另外告诉你,水钻也有电池的,比如米沃奇。无论功率,扭力,效率,你这都是 ...

它=水钻金刚石钻孔机,明白了不大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吧,让我们见识识,扭力多大。另外告诉你,水钻也有电池的,比如米沃奇。无论功率,扭力,效率,你这都是 ...

还就是这一类机器米沃奇没有手持的吧,我看都是带支架的。

网友C:
我都是把水钻把手套个一米以上的铁管,挤在墙上,这样就不怕了

网友:
只能说见识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把水钻把手套个一米以上的铁管,挤在墙上,这样就不怕了

卡钻以后机子是往逆时针方向转吗

网友D:
看看我这个,220V 2000W,97年的产品,下面的地砖3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这个,220V 2000W,97年的产品,下面的地砖300MM

你这玩意不是手持的吧。。。。。。

网友:
不是同一类机器不好对比

网友:
这个是重武器啊

网友:
这个可以干工程啦!

网友:
得伟角钻有220牛米还是单速的,双速的估计更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