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避坑!)Gossen Metrawatt高美的新款表如何进行校准(调整)?

楼主(2023-07-10):
更新:
本人目前在英国。咨询了高美在英国的经销商,被告知如果需要调整只能寄德国返厂。费用约1300人民币,邮费另算。建议大家谨慎收高美的新款表。我收的这块13年出厂,目前直流档位零点大概都飘了5个字左右,已经超差。校准的费用比我收表的钱还要高了。感觉很坑。

原帖:
高美在产的表内部没有电位器,似乎都是通过软件进行校准。返厂校准价格较高。不知道是否有办法自行校准呢?

网友A:
建议将就用吧,或者再买一台,校准的费用也可以换一台了。

网友B:
网上有人有资料。。。不过玩这个的都很保密!

网友C:
还是福禄克好啊,校准资料全部公布,还有横河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就用吧,或者再买一台,校准的费用也可以换一台了。

真是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人有资料。。。不过玩这个的都很保密!

请大神指个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福禄克好啊,校准资料全部公布,还有横河的也是,

高美这种经营方式真的不太适合全球化市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美这种经营方式真的不太适合全球化市场。

GMC所有的万用表、指针表、钳表售后是免费的!!!!!
-----注意是针对个人用户!!!!

前提条件有三:
1、正规购买渠道,能准确提供购买时间、地址、票据;
2、根据欧盟规定,仪表未经非法改装,改变供电方式;
          --------我有一块27I,因是二手商店购买,被外接电池供电,售后时需付费20欧
3、根据德国规定,仪表未在工业作业中使用过;
        ----------只需要自己承诺不用工业用途就行了。

我的14块GMC表,主要是Metrahit27、28、29、30,27M、27I各一台,30新旧两台;Metrahit EBASE、ETECH、ESPECIAL各一台; PM PRIME BT、AM XTRA、 IM XTRA、EU CAL各一台。
我是通过熟人在德国二手商店购买了的,花费了RMB 4.8W,都直接送原厂售后,然后寄回国内,总共花费:270欧邮寄费,43欧税费。

从售后服务中,能感觉到德国人的严谨态度,每台仪表都是单独一个邮件发过来进行确认,每一步骤都需要邮件确认:开盖、拆开PCB板、清洁、维修、安装,甚至我的30M校准之前还给出了测试数据,提供了免费更新为锂电池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福禄克好啊,校准资料全部公布,还有横河的也是,

公布又能怎么样?个人有可溯标准源的有几个?拿着DIY的基准,越校越差。你都不知道基准误差是多少。

网友D:
另外,GMC校准过程非常麻烦,你至少需要六位半的校验仪。因为大部分表都是红外装置连机,校准过程非常慢,很痛苦。帮朋友校准过一台METRACAL MC过程校验仪,用时四天半,全程使用的是FLUKE5522来做校准,使用FLUKE5720来进行校验。

从校准过程中,就可完全体验德国人的务实、严谨、死板,FLUKE5720、5730、5566这些新版校验仪只能用于比对,不能进行校准。因为自己在PC软件上对GMC仪表进行比对、验证后,将数据结果电邮给GMC售后,经他们认可后,方可收到写入程序。
      ----------之所以说德国人死板,就是因为他们给写入程序是针对仪表数据库单元进行写入的!!!
       我是买了编程器夹具,直接夹在存储芯片上,先将原始数据备份出来,再进行写入的;要注意的是这个存储芯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存储了出厂数据,后续只能添加两个数据库文件,也就是全程校准数据;另一部分是存储认证校准数据,也就是通过红外装置写入的。顺序千万不能搞错了,不然得换这个芯片,需要通过贸泽电子订货,还得有出厂数据备份,非常麻烦。

你可以电邮与GMC售后进行沟通,一般都提供校准程序给你。

Phone: +49-911-8602-111
Fax: +49-911-8602-777
e-mail: info@gossenmetrawatt.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另外,GMC校准过程非常麻烦,你至少需要六位半的校验仪。因为大部分表都是红外装置连机,校准过程非常慢 ...

1.多看您的回帖真是长见识啊
2.突然想到您是真厉害哈,您是不是同时会英文和德语,看您的帖子感觉您和他们沟通都是非常方便快捷,理工科的人居然还会2种外语,我的乖乖

网友:
引用 网友D:
GMC所有的万用表、指针表、钳表售后是免费的!!!!!
-----注意是针对个人用户!!!!

使用 SuSE 也能感受到德国人的风格,与 Red Hat 有明显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GMC校准过程非常麻烦,你至少需要六位半的校验仪。因为大部分表都是红外装置连机,校准过程非常慢 ...

免费售后是否只在欧盟区域提供呢?我一开始联系的就是这个info开头的邮箱,后来被推给一个service开头的邮箱,又被推给一个英国的邮箱,最后收到了以下报价,算上税将近一千八百元了。
Hi,

Normally takes around 3…4 weeks to go through the calibration process. Please see the quotation below:

Product:        Metrahit Pro
Service:        Calibration + Adjustment
Price:                £135.00 + Vat
Carriage:        £30.00 + Vat
Turn Around:        3…4 weeks

If you wish to go ahead with the above please send it back to us at the below address in my signature

Best Regards

Tom Green
Sales Office Manager

GMC Instrumentation Ltd, Centrix House, Keys Business Park, Keys Park Road, Hednesford, Cannock, WS12 2HA
Tel:  01543 469511     Email:  sales@gmciuk.com    Web:  www.gmciuk.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布又能怎么样?个人有可溯标准源的有几个?拿着DIY的基准,越校越差。你都不知道基准误差是多少。 ...

公布的话就可以找第三方校准实验室进行校准与调整了。价格一般比返厂便宜,而且也可以保证标准可溯源。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多看您的回帖真是长见识啊
2.突然想到您是真厉害哈,您是不是同时会英文和德语,看您的帖子感觉您和他 ...

你猜错了,我只会法语,英语也很差。所有电邮都是朋友的儿子帮忙弄的

我购买GMC完全是另外一位狂热爱好者给带进“坑”里,一直没有爬出来。一般看中的东西,会想尽一切办法购买。所以现在囤了不少“无用”玩意。

当初,国内一台GMC仪表最低怎么也得4k,还是有问题的,外壳还可以用西门子代替,但内部元件完全难以买得到,都是欧洲产的。所以,只好让德国朋友帮忙,他儿子在FAU纽伦堡大学读硕,可以以学生身份购买二手GMC仪表。

GMC-I的仪表主要在德国、瑞士生产,主要有Gossenmetrawatt 、Camillebauer 、 GMC-I 、Gossen四种仪表品牌,也有给西门子代工做贴牌仪表;中文品牌有高美测仪、电励士、西沃德、电力士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免费售后是否只在欧盟区域提供呢?我一开始联系的就是这个info开头的邮箱,后来被推给一个service开头的 ...

如果德国无法邮寄维修,你可尝试一下英国本土或瑞士售后,甚至可以联系一下上海售后维修中心。

地址: 上海漕河泾松江新兴产业园区研展路455号B座703室
电话: 021-63801098
徐宁维修&项目技术支持工程师
联系电话: 15122045160

---------------------------------------------------------------------------------------------------
我自己对于免费售后情况不是了解得很透彻,先前主要朋友儿子帮忙弄的。

我的那些万用表、校验仪主要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的Kurth Electronic GmbH进行售后的,可以全球邮寄维修。

后来,我买一个西沃德的RBB十进位电阻箱是英国的曼彻斯特的GMC-I ProSys Ltd生产,售后也是他们负责的,只能本土邮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德国无法邮寄维修,你可尝试一下英国本土或瑞士售后,甚至可以联系一下上海售后维修中心。

地址: 上 ...

感谢解答。我刚才又联系英国代理,他们表示无论是个人使用还是工业使用价格都是一样的,并且他们没有听说过免费校准的服务。我打算再问一下德国总部试试运气。
另外能否再问一下您是如何找到Kurth Electronic进行维修的?最开始联系高美德国总部的时候被告知校准维修服务都是由GMC-I Service提供的。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送修的?也许时过境迁情况不一样了。

网友:
寄给咱坛的不会修大神轻松解决。

网友F:
高档的东西适合搞研发,一般维修的话三位半四位半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档的东西适合搞研发,一般维修的话三位半四位半搞定。

我手里这款高美是12000字的,应该是最低的四位半了。此外还没有电容挡和毫安挡。跟高端扯不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