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制作windows、openwrt双启吗?

楼主(2023-07-10):
我在X鱼上200下单一个双网口mini电脑3215U4+64,我不懂,我问了路由器的群就可以
现在系统是w10的,想安装istoreos做软路由器,好像没有必要长时间在W10下吧?想把10当备用,平时在OP下。用刷了OP的小米AX1800
没有接触过,只是20年头脑发热买的小米AX1800,到手后没有访客模式,又没有其它功能,就没有使用,今年看到改内存刷OP的,自己不会弄,就花80让别人弄的,回来也是找了MFJD太不好用了,前段时间在电脑上用了一个可以稳定好几天,然后把它拿出来用了,可惜现在又这样了!看到可以用https://1.1.1.1/,把JD分享给其它软件用,下载下来安装不了,提示至少要8以上的系统,看来电脑还要重启到10了。只能用SSRP+,没有钱,在https://github.com/是找的MFJD不稳定,有一次打开广告过滤大师,也不会弄,没有成功路由器还罢工了!可能软路由器更稳定一点吧?看看智能路由器都有什么

网友A:
双硬盘,启动的时候手动选择不就好了?或者GRUB做个引导器想去哪就去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硬盘,启动的时候手动选择不就好了?或者GRUB做个引导器想去哪就去哪

我以前用过G4D,虽然不太懂,但是看别人怎么写,自己就照着改也能用,当时都是什么pe,Iso什么的,引导其他系统。我还不会呢,对了,x or的款引导器可以吗?Grub 2我还不懂的呢

网友B:
你可以Win10装个虚拟机,虚拟机中装iStoreOS,手动指定网关想用哪个用那个

网友C:
mbr 启动的话,我做过了,很简单的
用grub4dos 做 引导工具

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3066-1-1.html

Windows 的引导项就加上

title Windows
find --set-root /bootmgr
chainloader /bootmgr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r 启动的话,我做过了,很简单的
用grub4dos 做 引导工具

现在机器还没到家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Uefi启动的,至于哪种引导方式就不知道了,多数可能是微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Win10装个虚拟机,虚拟机中装iStoreOS,手动指定网关想用哪个用那个

嗯!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想在W下效率问题

楼主:
今天成功弄成了无限流量,结果在X见成上运行后,变成+了,但是流量剩下2G了,过了会就涨点,最后也只有47G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机器还没到家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Uefi启动的,至于哪种引导方式就不知道了,多数可能是微软的 ...

uefi 引导不同类型没用过, 估计要上四叶草

楼主:
引用 网友C:
uefi 引导不同类型没用过, 估计要上四叶草

谢谢你

网友D:
只谈数码,莫论国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可是没有其它的了,有机械的,还有这个又不是直接出来的,需要按下某键才有 ...

grub的菜单延迟设置成0不就是秒进了

其实只要是引导器都支持多系统引导,再说GRUB2和GRUB4DOS都在持续更新,你需要的功能他都有,现在还支持UEFI引导,所以说完全没问题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谈数码,莫论国事!

同意,包括楼上某个被洗傻了的帖子也别回,他喜欢当羊被养肥了宰掉是他的事,自己清楚谁牛谁弱就行,某些楼层的帖子还是删减吧,一会让家睦不好做人了

网友:
硬盘分几个区,然后引导用GRUB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2023-11-25):
想不破坏数据可以安装ventoy,然后VHD安装windows,下载vhd、img插件放里面,启动的时候选择,我U盘就是这么搞的。会引导设置直接安装grub,然后引导不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