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一下锂电池充电器防反接

楼主(2023-07-10):
如下图,这种充电器,自己如何改防反接功能。
望大神指教。

网友:
你可以参考现在电池充电器用bt151做防反接

网友:
看看万能充的电路

网友:
为什么要防接反?

网友:
为什么要接反

网友:
最好的防反接就是把接口做成防呆型接口

网友:
用四个二极管做一个桥式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