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cz800U盘保修大战之终结篇

楼主(2023-07-10):
最后的最后,和很多朋友想的一样,京东给退款了
但经历之前闪迪的态度,这次大概率京东自己出血给我退的
说说心情,很复杂,首先,冲着闪迪这个大品牌去买的,结果出了问题,人家不管,最后还是京东来做这个最终任务。不觉得有啥值得高兴的,因为我当初买这个终身质保U盘,就是奔着传背的服务去的,结果这个服务好像得到了,又好像没得到,心里空唠唠的
总之吧,以后买大件,还得上京东,厂商可以耍流氓,京东这种平台还真不敢
最后再问一句闪迪,你卖的终身质保的服务,倒底是啥玩意?有了坏快拿量产工具修一下重新发回来,其他不管?这种设计有缺陷的外壳坏了就推卸责任?这样的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卖一点终身质保的东西,真是那句话,你信你也行
最后,我想对喜欢闪迪的朋友们说些掏心窝子的话,期待他们会对待洋大人一样对待我们国人的话,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CZ880已经报废,现在转战国产品牌,海康的真不比闪迪差

网友:
支持国产。。

要给国产留机会,这样国产才能更健康成长

网友:
电子产品,有一定的几率是生产出来就有“暗伤”的,这现象出厂质检时查不出来,到用户手里更测不出来,但比起同批次的其他个体,就是容易坏且无法通过维修完成康复。

网友A:
国内的各品牌售后真的是谜一样,我一般高价值的数码基本都是从京东自营购入,售后不是太担心的。碰到过手机换屏换主板,扫地机器人整体换新,商品调价保价都非常顺利,而且第三方的产品实际不符合宣传这种找到京东客服,店铺售后如果不处理申请客服介入,证据提交后都能由客服去和商家沟通处理好的。

你这种情况京东肯定也是有品牌商的质保金在这的,不可呢是京东出的。京东也有售后不了的,比如*讯的零圆产品,我在京东购买了4单,一单成功下车,翻车三单,申请售后处理成功退单两车。没退单成功的那个应该是太久了相关款项估计已经是结算了,京东就不给处理了。

网友:
有了坏快拿量产工具修一下重新发回来,其他不管
不是这样,你还想什么?
换一个给你,是别人退回的,
换一个新的,也是有坏快拿量产工具修后的。

网友:
我买的80送给了弟弟,也是看中了它终身质保。

网友:
最后,我想对喜欢闪迪的朋友们说些掏心窝子的话,期待他们会对待洋大人一样对待我们国人的话,还是洗洗睡吧

闪迪是怎么对待洋大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各品牌售后真的是谜一样,我一般高价值的数码基本都是从京东自营购入,售后不是太担心的。碰到过手机 ...

大件还是京东,售后有保证

网友:
卧槽,这么烂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件还是京东,售后有保证

确实啊,自营售后比一般的平台还是好太多了。小数码也不错的,京东在上海有自己的维修中心。

网友:
我的CZ80去找过售后,去了,售后直接换了一个给我,不过后来换的CZ80应该是换了主控的颗粒了。原来的插电脑上显示本地磁盘,后来的显示移动磁盘。

网友:
看样子以后还是要在京东买东西比较靠谱。

网友:
家电也一定要在京东上买大品牌,特别是使用保修时间长的家电产品,在京东上面买,贵几十元还是值得的。我的一台美的的恒温热水器,别人用了2年多,没有说有问题,我使用时,发现每次使用1分钟左右(过了一分钟后面也有这种情况,但出现的次数很少),会突然出现水温低好几度的现象(维修人员最开始说时水压不稳,还给我安装了一个恒流装置。我在6楼,总楼层是17层,根本不存在水压不稳的问题),冬天很难受啊,找美的售后,维修人员来了5次,换了3批维修人员人,除了水箱没有换,其它的包括主板都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最后全款给我退了,这里要表扬一下美的的售后还真的不错。这里也要吐槽一下美的的这台热水器质量问题,我后来换了一台万家乐的恒温热水器,美的和万家乐的,我都是买的最便宜那款恒温热水器(2台热水器的价格差不多的),换了万家乐的热水器以后,就没有出现过水温突然低好几度的现象。我开始怀疑美的那款热水器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我后来使用美的热水器时就特别注意有没有和我的美的热水器同样的问题,结果发现我后面使用的3台美的热水器,和我那台热水器同样都存在突然被冷的的问题,说明美的的这个热水器,产品本身的确存在这个缺陷。美的热水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应该是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水量和汽量大小配合上出现了问题。

网友:
不包数据的

网友:
小白又想速度快还是自营买880靠谱,贵就贵一点

网友:
能退了就好!

网友:
闪迪不是国产的吧?

网友:
我的CZ80都找不到了,之前200多买的